[i.MX]
UBOOT 裁剪求助

楼主(2016-02-16):
uboot版本为2014.04,开发板为imx6 的开发版,参照imx6sabresd 开发板做移植,初步移植可以编译成功,但是我想把一些不要使用的功能移除,已减小uboot 的大小,目前只是把对视频的支持移除了,在mx6sabre_common.h 中把以下内容注释掉了
* Framebuffer */
//#define CONFIG_VIDEO
//#define CONFIG_VIDEO_IPUV3
//#define CONFIG_CFB_CONSOLE
//#define CONFIG_VGA_AS_SINGLE_DEVICE
//#define CONFIG_SYS_CONSOLE_IS_IN_ENV
//#define CONFIG_SYS_CONSOLE_OVERWRITE_ROUTINE
//#define CONFIG_VIDEO_BMP_RLE8
//#define CONFIG_SPLASH_SCREEN
//#define CONFIG_SPLASH_SCREEN_ALIGN
//#define CONFIG_BMP_16BPP
//#define CONFIG_VIDEO_**
//#define CONFIG_VIDEO_BMP_**
//#ifdef CONFIG_MX6DL
//#define CONFIG_IPUV3_CLK 198000000
//#else
//#define CONFIG_IPUV3_CLK 264000000
//#endif
//#define CONFIG_IMX_HDMI

//#if defined(CONFIG_ANDROID_SUPPORT)
//#include "mx6sabreandroid_common.h"
//#endif
此时uboot从365kb 减小到了285kb ,但是还不够,还想要把网络,串口,和examples 去掉,一直不知道从哪里修改,希望大神指导下,非常谢谢!!!

楼主:
论坛上的大神呢。。。求解啊

网友A(点评):
您好!博主,我最近也在imx6的uboot裁剪,有些地方不懂,想请教一下

网友B:
你可以去看看你不想要模块都调用了那些驱动,直接在makefile里面看哪些宏控制哪些模块,这样就方便你缩小uboot镜像.

网友C:
可以把不需要的命令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去看看你不想要模块都调用了那些驱动,直接在makefile里面看哪些宏控制哪些模块,这样就方便你缩小uboo ...

是在主makefile 还是在模块下面的额makefile 呢?感觉主makefile 有些看不懂 可以详细点吗,比如我想要去掉以太网和LCD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主makefile 还是在模块下面的额makefile 呢?感觉主makefile 有些看不懂 可以详细点吗,比如我想要去 ...

比如在uboot源码内 driver/net/Makefile
obj-$(xxxxx) += mmmmm.o
里面xxxxx就是宏, 在你的头文件里面取查找有没有这个宏,如果有并且恰好你又不想要,直接注释就可以了.

纯个人方法, 希望有其他人 有更简易的方法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在uboot源码内 driver/net/Makefile
obj-$(xxxxx) += mmmmm.o
里面xxxxx就是宏, 在你的头文件里面取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用你这个方法解决了大部分剪裁工作,正在按照你的这个方法进行剪裁。。。

网友D:
是个简单方法,不过有依赖关系的话,很可能编译就不过了......所以就得注释一个,编译一下......

网友A(2018-10-17):
引用 楼主:
论坛上的大神呢。。。求解啊

您好!博主,我最近也在imx6的uboot裁剪,有些地方不懂,想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如在uboot源码内 driver/net/Makefile
obj-$(xxxxx) += mmmmm.o
里面xxxxx就是宏, 在你的头文件里面取 ...

您好,博主,想咨询关于imx6 uboot裁剪的问题,能方便解答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