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答疑] SMT过程中,除了电阻电容等器件以外的焊盘会上锡吗?

楼主(2016-02-16):
如题,请麻烦解答,谢谢!

网友A:
贴片之前,有一个刷锡膏的过程,其中要用到钢网。
你想在什么地方上锡,只要在钢网上面处理一下就行了,
所以你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

网友B:
会的呀,锡膏印刷的时候就可以给焊盘上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之前,有一个刷锡膏的过程,其中要用到钢网。
你想在什么地方上锡,只要在钢网上面处理一下就行了,
所 ...

如果钢网只开嘉立创贴片的阻容的焊盘的话,那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楼主,我们用的是点锡工艺。天龙的点锡+贴片 一体化的机器。此机器好几十万一台,在国内用一个手指能数得过来。
点锡工艺,不用钢网的

楼主:
谢谢解答,对工艺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