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助:imx6q 为了降低功耗,关掉3G ,WIFI/蓝牙,GPS的电源

楼主(2016-02-16):
求助:imx6q 为了降低功耗,关掉3G ,WIFI/蓝牙,GPS的电源,怎么实现,这三个模块都是通过USB连接的?(通过android界面的关掉,这三个模块的电源控制管脚,打开这三个模块要能正常工作)

楼主:
FAE 帮忙看一下,对着三个模块的控制都是bsp文件里面一开始全部操作如下:
    gpio_request(SABRESD_WIFI_PWN, "wifi_pwn");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WIFI_PWN, 0);
    gpio_request(SABRESD_PCIE_PWR_EN, "3G_pwn");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PCIE_PWR_EN, 0);
    gpio_set_value(SABRESD_PCIE_PWR_EN, 0);
我们现在为了降低功耗,需要界面上点击关掉这个控件,然后控制这三个控制管脚,怎么实现?是添加的各自的驱动中还是三个控制管脚单独一个驱动到JNI方法(这样关掉然后再打开,三个模块能重新正常工作吗)

网友A:
代码直接拿掉好了呗

网友B:
编译成模块 就是.ko  要关的时候直接卸载 这样不是更好

网友C:
写好控制io的驱动,然后在各自的framework层代码里面直接加入对io的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