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推荐一款适用于工业环境的STM32F4开发板

楼主(2016-02-16):
小弟想请教各位大神,推荐一款能用于工业环境的stm32F4系列的开发板,我现在主要看了有正点原子家的和安富莱家的,不知道你们用的是哪些

网友A:
我用的是ST自己的开发板,STM32F411和STM32F429.

网友A:
忘了说了,一个是nucleo,一个是discovery系列的,

网友B:
如果只是简单的调试, 外部处理好电源和输入输出及传感器信号接口, 那么大都开发板都能工作了.
只是建议你不要这么搞. 不如自己做一块板, 硬件做好了, 后面调试中遇到的麻烦会少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ST自己的开发板,STM32F411和STM32F429.

你好,请问你这411的板子有虚拟串口的程序吗,能共享下吗

网友A:
啥意思?那个开发板带的有虚拟串口的,USB转串口的集成芯片。

网友D:
ST的芯片都是工业级的吧,开发板用安福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