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基础知识考验

楼主(2016-02-16):
刚看了一个blog,里面提到了一个问题,我直接就进陷进了,翻了翻大一的电路基础,觉得基础还是不牢啊。题目如下,大家参考下:

一个1V的交流信号,连接着一个1Ω电阻和一个1Ω电抗的电容。在电容两端的交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A:
0.707V

楼主:
基础扎实啊,我算了好久才算出来的

网友B:
等待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础扎实啊,我算了好久才算出来的

很难吗?
电容移相90°,所以串联后的阻抗是1.414Ω(1平方+1平方再开根号),电流则为0.707A(1V÷1.414Ω),所以电容两端的电压为0.707V(0.707A*1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吗?
电容移相90°,所以串联后的阻抗是1.414Ω(1平方+1平方再开根号),电流则为0.707A(1V÷1.414 ...

理论扎实啊。我只记得电容移相90度了。 我是解得微分方程算出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扎实啊。我只记得电容移相90度了。 我是解得微分方程算出的结果

也就是个电压(直角)三角形或阻抗(直角)三角形
电压三角形的三边长度:0.707,0.707,1
阻抗三角形的三边长度:1,1,0.707

网友A:
画个相量图不就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