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感感量

楼主(2016-02-16):
请问这个电感的感量是多少uh?磁芯是开关电源上的。

楼主:
整个电感都是开关电源上折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电感都是开关电源上折下来的。

磁芯不同差距巨大,具体需要测试下。使用电感表测试即可。

网友B:
图片看不清楚?你用电桥量一下就知道了。是铁粉芯的黄白环?是的话应该在100uH以下

楼主:
磁芯为蓝和绿色。

楼主:
请问如何用电桥测量?

网友C:
用的什么材质的环,磁导率多少,尺寸多少?

楼主:
尺寸:内径12mm,环宽4mm,环高5mm,外径20mm,线径1mm绕了27匝.颜色为一面蓝色一面绿色(电感是拆的

网友D:
可以用示波器测量电感对阶跃电压的UI时域曲线,可以同时获得电感的多种参数

楼主:
本人初学者,仪器方面只有一个ua9205万用表。。。。

网友B:
胜利这个牌子,有几款万用表可以量电感,价钱也不贵,一百多一台。仅提供尺寸和圈数,没有人能猜的出电感量是多大

网友E:
最简单的就是找个表测一下

楼主:
100多一台也算不贵?!我的是ua9205n,只有电阻,通断,交直流电压电流,电容,hfe。。。。

楼主:
谁能教我用上面这几个档测这个电感啊?误差在30uh内就行,不用太精确

楼主:
我的一个zvs要用一个47-200uh10A的电感,这个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