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输出250V的电源,3.2V~4.3V(锂电池)输入,输出额定电流~2mA。

楼主(2016-02-16):
做一个升压电路生成250V。
请教各位大拿!
补充:
1. 输入希望在3.6v~4.5v的电池电压。目前我的思路是先做250V的电源。对尺寸要求比较严格,目前板子的尺寸是30mm*30mm,看了下放不下变压器。
2. 网上找了一下,看到过有把4V(电池)升压到300V左右的,板子看上去是Boost升压电路,只有一个47uH电感和大功率MOS管,但算下来占空比接近98.6%了,不明白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最好是自己亲自测试下

网友B:
DCM模式下,BOOST多倍压整流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C:
如果担心这个问题,可以考虑 自耦变压器 + Boost 方式
你的输出电流不算大,功率也就0.5W。  98.6%的计算,理解上机械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担心这个问题,可以考虑 自耦变压器 + Boost 方式
你的输出电流不算大,功率也就0.5W。  98.6%的计算, ...

谢谢你的回复,变压器确实是一个方案,这个目前是最佳选择。
但我我还是很好奇这种不使用变压器的大比率升压电路的做法,这样做理论上的电路尺寸可以做的更小,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例子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C:
很多厂家有 直径 6mm x 高度 8mm 的三脚自耦变压器,零售三四毛钱一粒。再要更小尺寸的自耦变压器,也可以很方便订做到,比如使用中周的磁芯,2~3mm直径。这种方式开关元件或IC可以比较小。电路板面积可以轻松做到LZ的要求。
单电感升压比这么大,开关元件、磁性元件的要求都比较高,高频毛刺也不好处理,电路板不一定面积就小。不建议这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M模式下,BOOST多倍压整流是可以实现的.

谢谢你的回复,我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