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推荐一个按键扫描芯片

楼主(2016-02-16):
我的按键是8*3的,之前用的芯片是BC7281现在新产品中不打算用这个芯片了,原因是不好买加上贵;
有没有合适的替代IC?
TM1650貌似可以,但需要改按键(改成7*4);这个是一个备用选项,顺便请教一下TM1650的KP引脚是什么作用?能在按键时发出中断信号吗?

网友A:
其实弄个单片机去做这个也不错,至少供货有保障。以前用8255时,发现它比89C51都贵,还用它简直和自己钱过不去。现如今几个IO还不是随便就有了,差价比一个键盘扫描IC要小吧?

网友B(2017-04-26):
量大可以订制一些芯片的。而且比ch454便宜。你需要多少?

网友C:
ATMEL SAMD10 D20系类

网友D:
用个16腿的便宜单片机来做键盘不是很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