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 hdmi

楼主(2016-02-16):
imx6 solo, linux3.0.35 发现hdmi有问题:
1.设置1920x1080M@60, 高清显示器显示为1920x1080M@25
2.设置1280x720M@60, 高清显示器显示为1280x720M@50

跟踪代码发现每次向寄存器写的值没错, 感觉整个输出在1280x720x50 约为50MHz左右(1920x1080x25也在整个范围)

貌似是时钟被限制了, 有经验的能否说明是什么时钟被设置了么?

楼主:
关闭mxcfb1 mxcfb2正常.
突然想到imx6s 只有一个ipu, 可能是ipu和di冲突.
在板级文件中,
hdmi: ipu = 0, di = 0
最后判断cpu类型的时候
ldb也被改写为 ipu = 0 di = 0
修改其中一个的di值, 问题解决.

但是以前认为由于刷新带来的音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板子上面有两块声卡, wm8962, hdmi-soc
在使用双核或者四核imx6的时候,如果两块声卡共存,使用aplay播放音频文件输出到hdmi,一般用下列命令可以成功:
aplay -D plughw:1,0 1.mp4  (1是指hdmi)
aplay -D hw:0,0 1.mp4 (wm8962是声卡0)

但是现在在单核上面也可以播放,但是在hdmi播放出来的声音明显有问题,原本的音乐播放出来成了另一种效果.

楼主:
内核里边禁用了wm8962, 单独用hdmi播放音乐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播放bit rate 44100正常  播放bit rate 8000不正常.

楼主:
我自己的帖子 需要自己顶 不然得沉了

楼主:
有没有人关于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换了一个bsp包 也是3.0.35,只是后面版本号不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还未比对究竟是那部分代码的影响.

网友A:
看不懂,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学习一下,帮你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