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nitramfs.cpio.gz.uboot解压的工具

楼主(2016-02-16):
需要使用initramfs.cpio.gz.uboot中的几个工具,所以想解压initramfs.cpio.gz.uboot,看之前的帖子,你们有提供pack和unpack的工具,可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有点忘记了, 貌似uboot好像加过一个头. 直接用dd命令就可以获取gz文件  然后解开gz文件, 就可以直接用cpio打开cpio后缀的文件 得到散装的rootfs.

dd 用法,假定需要略过54个字节
dd if=initramfs.cpio.gz.uboot of=initramfs.cpio.gz bs=1 seek=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