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二手示波器,不知道选哪个了

楼主(2016-02-16):
泰克 2245A 100M    1060元
台湾固围GOS6103C   680元
日本岩崎SS7810     800元

自己手上有个20M的示波器,pos20??, 前些日子还好好的,现在开机瞬间有亮点,半秒后就白屏了,不知是坏了,还是要调哪里,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用二手仪器的必须会修,否则耽误事,折磨人。

网友B:
如果常用,建议买泰克,否则时间一长,就像Android手机一样,浑身是毛病,

网友C:
买个新的国产?

网友D:
我的是泰克 2465B。

网友E:
日本岩崎SS7810     800元
也不错。搞小信号分析,设计的。

网友F:
现在低端的示波器很便宜了,前段时间买了个国产的全新的数字示波器,作为业余使用,50M的也才1000块钱

网友G:
现在国产的双通道的示波器新的也就不到2000元

网友H:
还是买新的划算  旧的就怕出问题

网友I:
我偏于泰克。

网友J:
如果非买二手的话,我也偏向于泰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泰克 2465B。

我也刚入手这个,1600

网友K:
如果预算不多,还是不建议买进口的了,现在国产的做的很不错了,搞研发的哥们前阵子在淘宝买了一台国产麦科信的平板示波器,我看就不错,价格也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预算不多,还是不建议买进口的了,现在国产的做的很不错了,搞研发的哥们前阵子在淘宝买了一台国产麦科 ...

还是买个国外专业点的,省的以后不够用了再买

网友L:
示波器也就那样 国产的足够  二手的尽量就别买了 非常不合算  ds1054国产的4通道升级到200M 还不够你用的啊才2k多点用起来感觉挺好用   以前搞了个二手tek2440 没用2年就挂了 都是些超长服役的或者本来就有毛病的,不要做接盘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示波器也就那样 国产的足够  二手的尽量就别买了 非常不合算  ds1054国产的4通道升级到200M 还不够你用的啊 ...

所以不会修就麻烦了,我手头几个米国和日本的仪器都坏过,好在问题不大,倒腾几下就好了。
业余玩玩就无所谓了,要接活的个人工作室得买新的名牌。专业论文中测试图都是泰克,HP,安捷伦等。

网友M:
买国产新的吧,一般能保修三年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还是买个国外专业点的,省的以后不够用了再买

仪器不是更新换代也挺快的呀,麦科信他们我觉得不错,产品是终身保修这个说明机器应该不错的,仅供楼主参考哈。

网友C:
作为一个电工你不喜欢中国人做的电子产品那么谁为你的产品买单?

网友N:
虽然公司使用的都是是得科技的    如果不是特殊需求   国产的可以考虑

网友O:
现在就不要去买模拟的了,买个数字存储示波器吧。买个国产全新的就可以了,100M的也就1500左右,普源的也不到2000.泰克的差不多3000多,一台的价格可以买2台国产的。有米可以买泰克的,我的二手泰克的TDS1012C,只花了800元,是我以前公司低价卖给我的,几乎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