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下仿真器后程序不能独自运行

楼主(2016-02-16):
调试一个程序,用仿真器程序能正常工作,可以当拔下仿真器以后,重新上电,程序就感觉不走了,没有任何工作,重新了解仿真器调试就可以,这是怎么回事呀?是板子驱动不够还是怎么?

网友A:
建议检查板子供电,还有上电复位波形

网友B:
你确定你把程序下载到芯片了?要点download 而不是在线仿真

网友C:
可能没有复位

网友D:
用一个电阻上拉或者下拉一下

网友E:
可能是程序一直处在复位状态下,感觉应该不是硬件引起的

网友F:
这个跟程序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