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0UA恒流源

楼主(2016-02-16):
(无正文)

网友A:
用两个略有差别的普通恒流源,调节两恒流差的大小,它们的差就是你要的恒流源电流

网友B:
10V电压源+1M电阻就=内阻1M的10uA恒流源,当你需要驱动的电路阻抗远小于1M的时候应该还是好用的

网友C:
设计恒流源的,采用TXR1115的试试。。

网友D:
恒流源在一般的硬件设计中庸的比较多,特别是传感器的设计方案上。

网友E:
恒流源估计是在做传感器设计的时候用的最多的了。。

网友:
可以试试TI的那个WEBE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