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的报警系统

楼主(2016-02-16):
基于DSP芯片开发报警声音播放功能。DSP芯片的型号是TMS320F28335。用仿真器调试的时候,全速运行,报警声音播放正常,但是,当把代码烧写到片内FLASH上的时候,报警声音播放不正常。请教各位高手其中的原因。

网友A:
代码可能没有烧写,把CMD文件换成F28335.cmd 试试

网友B:
不正常是指什么?没声音?音调不对

网友C:
先确保代码在flash是否运行起来了

网友C:
比如在代码中加个led指示什么的 看看    代码是否跑起来了
如果正常运行     那就是flash和RAM的效率问题带来了影响
表现到了配置的时序时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