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E5的推挽输出

楼主(2016-02-16):
STM32 mini开发板,在点亮一个LED灯时遇到个问题:将PE5设置成通用推挽输出,但是并没有赋值。软件仿真时PE5不会输出高电平,但是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时PE5却输出高电平,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设置成推挽输出后不赋值默认情况下端口难道不该是低电平吗?

网友A:
stm32的管脚是默认输出为好的,你看你的led的硬件电路图,led接入芯片的是阴级,所以管教输出为低,灯就亮了

网友B:
GPIO不设置时,管脚也是会有输出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一般为供电电压的一半3.3/2.

网友C:
stm32管脚一般输出都为高的,你可能软件程序的配置有问题吧,要不就查一下硬件电路

网友D:
不同的芯片默认情况下的电平也不一样,一般初始化时,设置好GPIO的初始状态比较好。

网友E:
IO数据寄存器里面有一个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