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不稳定

楼主(2016-02-16):
调试程序,每次上电后,程序都不运行,想不起振一样。一开始用仿真器BEBUG一下就好,但是重新上电又不行啦。后来发现我用万用表的表针动一下msp430f149芯片的复位脚就能运行啦,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注意检查供电电源和上电复位波形

网友B:
检查一下复位引脚是否没焊好,以及复位按键是否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C:
加一个释放二极管,保证复位电容断电快速放电

网友D: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看样子应该是复位电路出了问题。第二,检查一下电源,是否上电时候不稳定,导致不能正常服务

网友E:
会不会是虚焊问题

网友F:
这个先检查硬件方面的问题的,看相关IO口的链接是否正确的不

网友G:
程序下载不稳定的,还是要看下你的程序是否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的。

网友H:
这个可能是程序本身的问题的吧,多优化调试下的。

网友I:
一是看下硬件方面的问题的吧,另一个就是看下程序自身的问题的。

网友J:
这个问题的对比看下的,多下载几个板子的看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问题的先。

网友K:
这个首先是看下你的程序的,然后看下你的调试下载软件上的,看是否设置正确的。

网友K:
后边一个很重要的,一定要在软件中选中下载程序后自运行的。

网友L:
这个问题的是下载软件上的设置的问题的啦

网友M:
这个是仿真器的原因吗

网友N:
有可能复位电容太小,上电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O:
检查复位按键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