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PWM调速

楼主(2016-02-16):
(无正文)

网友A:
与所选的  MOS管 或者  IGBT 导通条件有关

网友B:
转速=占空比/最大转速
高电平导通,转速 和 占空比 关系 趋于正比,0转速 对应 0占空比    最大值 对应100%

网友C:
网上有好多资料,研究一下吧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suVrseSUVbDTp6GAix_

网友D:
无刷电机则是通过霍尔传感器检测出绕组实时运转位置的信号,再通过微处理器或专用芯片对采集的信号进行处理,并实时控制相应的驱动电路对电机绕组进行控制

网友E:
这个就类似于等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