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5085输出纹波大

楼主(2016-02-16):
根据TI WEBENCH设计的电路,调RT电阻就是无法达到设定的频率,VCC和VIN之间压差10

网友A:
输出纹波不够,所以造成的不稳定,输出电容上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B:
D2应该是肖特基之类的二极管,不应该是稳压管

网友C:
如果负载正常, 那么这个电路是相当稳定的.
但是 D2 要求具有快速恢复能力的二极管, 推荐肖特基管. 耐压起码要超过 VIN.

网友D:
会不会是环路问题,调节C4,或者串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E:
输出纹波大,应该是考虑L和c的参数了吧,另外二极管的耐压和耐电流都需要合适。

网友F:
那就调整下相关的电感的大小的吧。

网友G:
输出的纹波大,是不是需要调整相关的电感电阻的,使纹波达最小的。

网友H:
这个是需要想办法消除掉的,不能完全消除的话,也必须最大限度的减小。

网友I:
输出纹波是需要重点考虑的,特别是对电源的设计方案上。

网友J:
D2 要有快速恢复能力, 推荐肖特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