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FT的问题

楼主(2016-02-16):
我用2812做FFT,120K采1K信号结果不准确,反而用70K采1K结果准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采样点数要是2的n次幂的,除非你用混合基FFT, 不过这种FFT好像还要矫正。

网友B:
这个和基波周期采样的点数有关。采样点数必须是2的整数幂

网友C:
采样得到数据是整周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