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相逆变器

楼主(2016-02-16):
做的一个逆变器模块,三相的 后面加了个RLC滤波器  请问这里的电容可以用电解电容吗

网友A:
不能用电解电容,只能用CBB无极性电容

网友B:
采用电容极性反向串联与二极管反向串联后并联的去极化措施是可以使用电解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