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手持频谱仪做到这个程度怎么样?

楼主:
欢迎大家

0  (900.05 KB )

0 span

0 span

DANL 低至-155dbm

DANL 低至-155dbm

RBW低至10Hz

RBW低至10Hz

SSB相位噪声归一化为-102dbc

SSB相位噪声归一化为-102dbc

网友A(2016-02-17):
频谱分析仪,是一种较昂贵的测试测量设备。主要用于射频和微波信号的频域分析,包括测量信号的功率,频率,失真产物等等。更先进的频谱仪可以对射频和微波信号进行解调分析,也称为信号分析仪。

网友A:
楼主自己用STM32开发板做的吗?
按照工作原理分,频谱有两种基本的类型:实时频谱仪和扫频调谐式频谱仪。

实时频谱仪包括多通道滤波器(并联型)频谱仪和FFT频谱仪。

扫频调谐式频谱仪包括扫描射频调谐型频谱仪和超外差式频谱仪。

网友A:
实时频率分析仪是针对不同的频率信号而有相对应的滤波器和检知器,再有同步的多任务扫描器将信号传送到CRT屏幕上。
扫描调谐频谱分析仪是输入信号经衰减器直接外加到混波器再调变的本地振荡器经和CRT同步的扫描产生器产生随时间作线性变化的振荡频率,经混波器和输入信号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