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大电流采样方案请教。。。

楼主(2016-02-17):
有个项目需要采样-200A~+200A的直流电流信号,升降压式铅酸蓄电池充放电系统,频率为16K,要求精度暂定为0.5%。现在我考虑两个方案。1闭环霍尔采样。2分流器加线性光耦采样。两个方案哪个更容易实现?哪个方案更可靠?如果要求0.3%的精度  又该怎么做?

网友A:
BYD的电流传感器
BSX3-IOV1
5V 供电 中心点电压2.5V  输出可直接进AD
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YD的电流传感器
BSX3-IOV1
5V 供电 中心点电压2.5V  输出可直接进AD

谢谢版主大大回复,不过我看了下 它的精度只有±1%  精度不够啊。BSF3-ICV2倒是±0.5% ,不过是±15V供电的

网友A:
我就是用的这个系列 采正负300A 电流 输出做些处理 做好校准
满量程误差1-2A。如果精度不是太严格 这个够用了。我是用在电动汽车上的
你用精度高的也可以 ,正负电压共地 输出加2级运放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的这个系列 采正负300A 电流 输出做些处理 做好校准
满量程误差1-2A。如果精度不是太严格 这个够 ...

可以把你的输出处理电路分享下么?  我本来想用锰铜分流片做的,但是要隔离,粗算了下成本不会比用霍尔低。

网友B:
方案肯定是霍尔,分流器+线性光耦精度更低;

如果精度要求确实高,就用±15V的,5V的没发现有0.5%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的这个系列 采正负300A 电流 输出做些处理 做好校准
满量程误差1-2A。如果精度不是太严格 这个够 ...

兄弟,BYD的霍尔一致性怎么样,我用茶花的一致性不好,精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肯定是霍尔,分流器+线性光耦精度更低;

如果精度要求确实高,就用±15V的,5V的没发现有0.5%的; ...

恩,而且貌似单电源供电的霍尔价格普遍比双电源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肯定是霍尔,分流器+线性光耦精度更低;

如果精度要求确实高,就用±15V的,5V的没发现有0.5%的; ...

风流器做感觉后面采样电路的设计比较麻烦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风流器做感觉后面采样电路的设计比较麻烦么。。

对,还要放大,关键是隔离,太麻烦,并且成本还高

网友C:
充个电还要那么高精度啊

LEM肯定有精度高的,不过价格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个电还要那么高精度啊

LEM肯定有精度高的,不过价格嘛··········· ...

行业里的电流精度要求就是0.5%啊,差了卖给谁去呢。我们的设备是铅酸电池厂家生产电池内化成用的,电流精度直接关系到后期电压配组,所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行业里的电流精度要求就是0.5%啊,差了卖给谁去呢。我们的设备是铅酸电池厂家生产电池内化成用的,电流精 ...

传感器1%足够了,就算电流传感器是0.5%的,后级调理电路还是会影响精度,不如出厂时做整定。

网友E:
打个印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行业里的电流精度要求就是0.5%啊,差了卖给谁去呢。我们的设备是铅酸电池厂家生产电池内化成用的,电流精 ...

我看了一下LEM的电流传感器,一般闭环霍尔都是1%精度,0.5%就很少了,超高精度的都是万分之一或者ppm级别精度的,磁通门原理,很贵,订货要1k多美金

这个0.5%估计是需要定期校准的,有限制的

不过我认为最大可能还是国外厂家指标太保守,国内厂家过于自信,虚标成风,16k频率还想有0.5%精度,没那么容易的

网友F:
康铜分流器

高精度一般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LEM的电流传感器,一般闭环霍尔都是1%精度,0.5%就很少了,超高精度的都是万分之一或者ppm级别 ...

小电流的我做过的,100A,0.5%还是可以做的。定期校准是肯定的,现场环境太恶劣了,只是希望能周期长一些,毕竟都是上千路的东西,校准太费时了。超高精度的话也必要了,工业用的,成本太夸张不现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LEM的电流传感器,一般闭环霍尔都是1%精度,0.5%就很少了,超高精度的都是万分之一或者ppm级别 ...

关键也没能个能力处理万分之一的信号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1%足够了,就算电流传感器是0.5%的,后级调理电路还是会影响精度,不如出厂时做整定。 ...

出厂肯定得整定的,出厂后也要求用户定期校准的。

网友G:
可以考虑使用电流互感器啊

网友H:
这么大的电流想要这么高的精度,霍尔好像不容易做到
分流器实现复杂,稳定性也是个问题,也不容易
如果是近似正弦波的话,互感器应该比较合适

网友I:
HULL靠谱,分流器采用AVAGO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