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 红框内电路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6-02-17):
(无正文)

网友A:
“红框内电路是什么作用”

作用是使Q3迅速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框内电路是什么作用”

作用是使Q3迅速关断。

已经有R4了, 关断的速度快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有R4了, 关断的速度快在哪里

R4是一千欧,Q2饱和导通比R4小得太多了,至少小两个数量级以上。

网友B:
慢速导通,就是慢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速导通,就是慢启动电路。

能否详细解析一下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应该是快速关断.Q1导通时C5充电,Q1关断时C5经Q2基极放电 ....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镍镉电池充电的吧,电路是buck降压电路。所以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Q1导通时D6通过C5充电,将r15短接掉提高开通速度。Q1关断时,C5通过Q2的b-e极R15回路,Q2将Q3e-b极短接提高关断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