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发烫厉害

楼主(2016-02-17):
之前的老电路,将电源由原来的9V提升为12V,输出不同频率的PWM波OUT3、OUT4为固定脉宽不同频率的PWM波,PWM1为固定频率不同脉宽的波,
现在工作时,Q6与Q12发热的厉害,电流都很小,不知道为什么,求分析!!

网友A:
Q6与Q12耐压不够。更换耐压大于100V或更高的三极管。

楼主:
为什么呀,初级电压本身不是很高啊。我之前换过TIP41,可是效果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呀,初级电压本身不是很高啊。我之前换过TIP41,可是效果还是一样

负载是电感,在PWM信号作用下会产生很高的反生电压。用高压三极管、加阻尼二极管。

TIP41的耐压仅40V,若你PWM频率不高可用TIP41C(耐压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电感,在PWM信号作用下会产生很高的反生电压。用高压三极管、加阻尼二极管。

TIP41的耐压仅40V, ...

这么说来,也就是变压器自身产生的反向电压过高导致的,对吧,那我在初级加两个二极管行不?原理图如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来,也就是变压器自身产生的反向电压过高导致的,对吧,那我在初级加两个二极管行不?原理图如下: ...

“我在初级加两个二极管行不?”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初级加两个二极管行不?”

不行。

哦,画错了,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

网友C:
不行,短路了,

网友C:
可能是管子没有快速关断,或者在导通周期内没有时刻饱和,

网友D:
看看你OUT3、4波形再猜吧

网友E:
没有波形怎么判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OUT3、4波形再猜吧

驱动波形如下OUT3与OUT4的频率为300HZ,脉宽为500us,  PWM1频率为4K,最大占空比为95%,OUT3与OUT4频率可调,PWM1为占空比可调

网友F:
电感量不够,三极管饱和导通,应该电流很大。

网友G:
考虑mos管

网友H:
PWM1、OUT3和OUT4的高电平是多少V?12V?
除了反向电压,会不会因为OUT3和OUT4的高电平不是12V而导致Q10和Q14一直没法完全关断,从而导致Q6和和Q12也一直没法完全关断(处于放大和饱和导通的状态)? 因此功耗增大?
用示波器测一下Q12/Q6的集电极看一下波形就可以验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画错了,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

“哦,画错了,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

还是错的。如8楼所说,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电感,在PWM信号作用下会产生很高的反生电压。用高压三极管、加阻尼二极管。

TIP41的耐压仅40V, ...

我在CE间加了15V稳压管,示波器观察反向电压很小,然后用万用表测了三极管的IC电流,直流不到10MA,交流不到20MA,但是管子仍然发热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管子没有快速关断,或者在导通周期内没有时刻饱和,

输出波形很好,就是管子烫,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通过调节电流,来改变变压器输出的幅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波形很好,就是管子烫,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通过调节电流,来改变变压器输出的幅度 ...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你自己已经找到问题,

网友I:
确认一下C39是不是容直错了。
1. R37与C39形成的时常数为51ms,输入信号的周期为0.25ms,意味着工作一段时间之后Q9将一直导通。
2. OUT3、OUT4的幅值是不是按照+9V时的幅值送进来的?如果是,Q10和Q14将不会有截止态,意味着Q6、Q12将不会工作在标准开关状态,在应该关闭状态时,反而是将+12v电压完全加在集电极上,并且有很大的电流。
基于以上两点,这两个管子应该很热。

网友J:
引用 楼主:
输出波形很好,就是管子烫,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通过调节电流,来改变变压器输出的幅度 ...

输出端没有电阻限流,完全靠线圈电阻限流。三极管饱和导通的电阻很小,电流非常大,发热,没有烧掉三极管,就不错了。

网友J:
输出端没有电阻限流,完全靠线圈电阻限流。三极管饱和导通的电阻很小,电流非常大,发热,没有烧掉三极管,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