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

楼主(2016-02-17):
此言不虚!
不虚的特征是:你最熟悉的,可能也是你最陌生的!

例如下图,图中上面画圈的部分,除了退耦滤波,还能完成什么功能(大二知识范围)?

这里说明了三点:
1是标题
2是惯性思维对人脑的束缚
3是体会模拟电路设计的艺术性。

网友A:
   交流信号在Q1集电极电阻的压降,一端加到Q2的基极,而另一端经退耦电容到地加到Q2的发射极。

网友B:
为Q1提供直流负反馈,稳定Q1工作点。

网友C:
稳定Q1的直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信号在Q1集电极电阻的压降,一端加到Q2的基极,而另一端经退耦电容到地加到Q2的发射极。 ...

只要事先没见过,即便你此时精通高等数学,复变函数,概率论,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原理,电磁场与电磁波,模拟电子技术,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等,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70年代时,高性能系统用这个RC做频率补偿之用。

徐大,您列举的学科我都没有闻过,一点都不懂。 没有退耦电容提供接地通路,信号要绕过电源到地,以前装收音机遇到的问题。

网友D:
降低低频增益?缓启动?

网友E:
没看懂,怎么实现频率补偿的,你这个图出自哪个文献?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怎么实现频率补偿的,你这个图出自哪个文献?学习下~

道理很直观:先假设没有RC补偿,则图中几个大电容会造成低频失真,比如级间RC耦合,明显是高通。
加入RC补偿后,在中频区,正比于第一级增益的集电极电阻为正常Rc(补偿电容交流短路),频率降低,则集电极电阻趋向于Rc+R(补偿RC中的R),所以,频率降低,增益增大,弥补了高通增益降低,所以叫频率补偿。

其实,当把集电极电阻Rc到补偿C后接地,然后并联耦合电容Cb到下级输入阻抗Rin,这两对RC就构成了桥式电路,然后问题转化成我几个月前发的关于示波器探头的帖子中的结论了,电阻比=电容比是完美补偿,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没什么可说的。
所以绕来绕去,又绕到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上,只是看穿需要点眼力。

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道理很直观:先假设没有RC补偿,则图中几个大电容会造成低频失真,比如级间RC耦合,明显是高通。
加入RC补 ...

补偿RC为什么不并联呢? 使用并联,看起来就清晰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5置顶的那本书,不好哇,几乎没有任何营养,拿个电路过来直接仿真,连个约束也没有,谈不上叫设计,书名起错了。

有设计约束时,可能苦难就来了,比如下图:
图中参数给了,为了增加难度,让该管负载与本级输入相同,所以,用米勒效应计算C时,计算式中的RL为R//(rbb"+rbe)。
设计约束:计算出上升时间为40nS,电感L在1uH到100uH之间时的R和L值。

如果不用计算机,别看这么简单的电路,手工分析与设计,起码搞掉你2个小时,假设你精通信号与系统,自控等相关课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偿RC为什么不并联呢? 使用并联,看起来就清晰多了

其他考虑决定不能这样做,比如稳定性。

网友G:
没那么复杂吧,只是个退耦电路。

楼主:
从示波器探头电路开始至今,起码说了4~5个RC桥式电路。
现在再说一个:
共射放大器,基极R1/2分压,射极退化电阻Re,Rc输出Vo,研究其高频特性,经过简单处理,立马得到示波器探头电路完全相同RC桥!!!
而普通教科书用节点法或网空法列方程运算,显的枯燥/繁琐/乏味,毫无美感/艺术性/技术性/趣味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