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Solo-SABREAUTO开发板boot启动卡住了

楼主(2016-02-17):
根据飞思卡尔i.MX 6DualLite SABRE-AI 的官网板子,自己layout一块板子.移植android系统boot时,卡在了一半.如下所示:

U-Boot 2009.08-dirty ( 2��月 17 2016 - 10:54:21)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3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76
Temperature:   32 C, calibration data 0x55a4d269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198000000Hz
emi_slow clock: 99000000Hz
ddr clock     : 396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DL/Solo-SABREAUTO: unknown-board Board: 0x61013 [POR]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运行到这里没有了.

不知道从哪里查看原因.
路过的各位大侠,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只有跟踪代码,从mmc打印的地方开始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跟踪代码,从mmc打印的地方开始跟踪.

谢谢您的提醒!

以前曾经做过的正确的boot启动代码如下:
-......此处省略
Board: i.MX6DL/Solo-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1013 [POR ]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X6SDL SABRESD U-Boot >
根据跟踪代码,后面的打印内容在console.c文件中找到.
问题来了,console.c是怎么被使用的呢?

网友B:
也有可能是ddr初始化不正常导致的,你看是不是每次都停在这个位置?

网友C:
目测应该是ddr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应该是ddr的问题......

谢谢!等有时间了在试试.

网友D(2016-03-18):
什么问题啊?楼主解答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问题啊?楼主解答一下啊。

不好意思,这么久才回复.
上面的这个问题,我最终没能解决.
采用了另外一个文件mx6q_sabresd,跑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