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247 I2C设置SCL问题

楼主(2016-02-17):
我配置好I2C,通过示波器检查波形,发现只有拉高,并没有矩形波,求大神指点

楼主:
我在使用I2C之前,先使用了UART,是不是时钟冲突啊,我该怎么配置

楼主:
分享一个官方的中文手册

楼主:
如果从器件没有响应发送的地址, 则未响应中断标志 UCNACKIFG 会被置位。 主器件必须发送一个停止条
件或者重复起始条件的方式来响应。 这是用户手册上说的,我跟具体怎么实现呢

网友A:
你用的iic模块,还是用io模拟的?

网友B:
这个需要看相关的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的。

网友C:
这个注意信号IO口线的设置的。

网友D:
这个需要用示波器好好看看的吧

网友E:
这个只能是一步步的去检查了。。配合示波器的来看。

楼主:
我弄明白了,但现在又有新问题,进入P1中断,怎么使用witch,case语句来实现P1.0-P1.7引脚的不同中断处理函数,witch()里面怎么填

楼主:
switch(__even_in_range(P1IV, 16)),P1IV 是什么意思,我填P1IFG行不行啊

网友F:
配置好I2C,通过示波器检查波形,发现只有拉高,并没有矩形波

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的

网友G:
P1IV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中断矢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