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yocto构建Qt文件系统怎么指定Qt的版本啊?

楼主(2016-02-17):
我要构建低版本的Qt怎么弄

网友A:
下载源码自己编译吧,把编译环境弄好,再去研究qt的配置.

网友B:
你要用哪个版本?真不如脱离yocto,自己重新移植下q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用哪个版本?真不如脱离yocto,自己重新移植下qt......

脱离了yocto 感觉gpu ipu硬件加速又不好弄  还要取改底层代码 这个折腾起来比较浪费时间

楼主:
我是按照官方的guide做的,Document Number: IMXLXYOCTOUG,Rev. 0, 12/2015,BSP L3.14.52
$ mkdir ~/bin
$ curl h t t p ://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git-repo-downloads/repo > ~/bin/repo
$ chmod a+x ~/bin/repo
$ export PATH=~/bin
$ mkdir fsl-release-bsp
$ cd fsl-release-bsp
$ repo init -u git://git.freescale.com/imx/fsl-arm-yocto-bsp.git -b imx-3.14.52-1.1.0_ga
$ repo sync
$ DISTRO=fsl-imx-fb MACHINE=imx6qsabresd source fsl-setup-release.sh -b build-fb
$ bitbake fsl-image-qt5

Build Configuration:
BB_VERSION        = "1.26.0"
BUILD_SYS         = "x86_64-linux"
NATIVELSBSTRING   = "Ubuntu-12.04"
TARGET_SYS        = "arm-poky-linux-gnueabi"
MACHINE           = "imx6qsabresd"
DISTRO            = "fsl-imx-fb"
DISTRO_VERSION    = "3.14.52-1.1.0"
TUNE_FEATURES     = "arm armv7a vfp neon callconvention-hard cortexa9"
TARGET_FPU        = "vfp-neon"
meta
meta-yocto        = "(nobranch):b74ea963cefffad9fbd91d4eb9b240f6a8c86cd0"
meta-oe
meta-multimedia   = "(nobranch):df2f700d66bace65f5d802225232d01cf511fe81"
meta-fsl-arm      = "(nobranch):70ddee3ebeacbc53180ee7221533375bf0c9eac4"
meta-fsl-arm-extra = "(nobranch):41e79c6bd055f12b6252618c22c43a2fed5cfb49"
meta-fsl-demos    = "(nobranch):17f9da65efb5c65c1d44b5cc18584034b29a742b"
meta-bsp
meta-sdk          = "(nobranch):6a96fe97d411e097d2222c8e93198b558f4c0329"
meta-browser      = "(nobranch):30b8d6b3d0d6501c56ef6967a2fa73a3d4bf5fe9"
meta-gnome
meta-networking
meta-python
meta-ruby
meta-filesystems  = "(nobranch):df2f700d66bace65f5d802225232d01cf511fe81"
meta-qt5          = "(nobranch):51b4620392aa9041d8512549bfa554bea368c5ea"

是不是可以选择qt5的分支或什么的
@FSL_TICS_Rita @FSL_TICS_im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用哪个版本?真不如脱离yocto,自己重新移植下qt......

自己编译挺折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编译挺折腾的

bitbake fsl-image-qte,是qt4版本的,具体是哪个我没有详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