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结果与占空比对应关系的问题

楼主(2016-02-17):
在做电机控制,给定量为设定速度,反馈量为实际速度,PID计算,得出的结果不知道怎么与占空比对应起来。网上的资料基本是介绍PID和语言实现的,没有讲到怎么对应。

说一下情况:
电机设计额定转速0-500转,最低的稳定转速度大概在50转左右,所以也可以认为转速度为50-500转。

论坛上有些帖子的方法是用计算出的速度乘以一个系统得到占空比,比如500转对应占空比全开,0转对应关断,以此计算出速度和占空比对应的系数。
但是这个电机空载起动的需要的占空比50%,到达500转的时候占空比为70%,这是在空载的情况下,带负载的情况可能需要的点空比还会不一样,这样怎么计算这个系数呢?

请教有经验的大神,或者能提供一些实例就更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A:
使用增量式PID    也就是将计算的结果加到现有的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增量式PID    也就是将计算的结果加到现有的上面

这个我理解,我的意思是算出来速度的增量,怎么对应到占空比的增量的问题。找不到对应的关系

网友B:
就像你说的,这个占空比在一定转速,不一样负载情况下不一定一样;
就是增量算出的,根据超调、调节速度、试验确定;

网友C:
这个不是采用PWM进行控制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采用PWM进行控制的么?

是PWM控制,但是需要调节PWM的占空比

网友D:
占空比的问题还是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E(2016-10-19):
先简化问题,假设我们输出使用的是一个DA,这个DA的输出对应关系是, 0-1023对应0v-3.3V。所以设定的DA为: DA = PI_OUT * 1023 / 3.3v
PI_OUT这个输出并不是一个实际输出,更多的是一个调整方向,大了就向小的方向调。
http://niuying1984.blog.163.com/ ... 865420091149410912/

对应到你这个具体问题
PWM输出0-255对应加到电机上的电压是0-3.3V, PWM = PI_OUT * 255 / 3.3V
因为你有一个最低和最高限制,所以你可以设置饱和值。如果低于最小值,那么PWM就等于最小值

网友F:
这个应该用卡尔曼滤波。

网友F:
楼主是为了消除误差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先简化问题,假设我们输出使用的是一个DA,这个DA的输出对应关系是, 0-1023对应0v-3.3V。所以设定的DA为: D ...

这个就是可的需要检测的看看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先简化问题,假设我们输出使用的是一个DA,这个DA的输出对应关系是, 0-1023对应0v-3.3V。所以设定的DA为: D ...

这个就是时刻的需要监测的看看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是可的需要检测的看看的吧

打字打完了,再看下,好不?

网友H:
是增量算出的,根据超调、调节速度

网友I:
PID误差计算吗?

网友I:
PID不是有增益P吗,扩大倍数

楼主:
问题已解决,之前自己理解有问题。其实pid的输出量与反馈量不一定有必然关系,例如,输出是pwm占空比,测得的反馈量是时间,两者无关,但是也可以直接代到pid里进行计算,只需要调节pid的参数。

结帖!

网友J:
学习了!很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