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OC 4.2调试进入HardFault_Handler(void)中

楼主(2016-02-17):
用WORKBRENCH配置的FOC 4.2双电机方案,调试时发现总是在
oCurrSensor[M2] = (CPWMC)R3HD2_NewObject(&PWMnCurrFdbkParamsM2, &R3_DDParamsM2);
这条命令死掉,强迫停止后,发现进入了HardFault_Handler(void)命令段。感觉似乎硬件配置方面有问题,大神们给解释下,有配置成功的吗

网友A:
HardFault, 需要根据 FAULT 的状态寄存器和堆栈中的内容确定引起 FAULT 的指令地址和原因.
建议从 ST 的 road 资料找一下那篇关于 FAULT 的手册看一下.
或者参考 Cortex-M3 权威指南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