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在自动smartsense模式下,触摸效果问题

楼主(2016-02-17):
采用PSOC4系列的CY8C4014SXA-421芯片,实现两个触摸按键,控制两个LED亮灭功能,按键采用弹簧加塑料外壳,厚度2mm,采用capsense模组,自动Smartsense方式,灵敏度设置3,功能可以实现,触摸效果也还可以,但是有个问题,我手指正常触摸,是有触摸信号,LED点亮的,但是我手指很慢的放到这个触摸键面上,没有触摸信号,LED不亮,请问下高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办;
另外触摸方式有手动调试的,看了下Capsense调试指南的资料,没看明白该怎么手动调试,具体方法,怎么调试,还请指导,谢谢!

网友A:
可以采用赛元触摸MCU,可以实现触摸按键,LED,性价比更高,有专门的库文件和技术支持,Q2920952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