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机鼠标、机械鼠标、光电鼠标

楼主(2016-02-17):
有没有人做过光机鼠标,用单片机的普通IO口记录脉冲电平状态方法,记脉冲个数和方向可不可以?
另外想请教几个问题?  有偿帮忙,可提供RMB。

楼主:
例如AB两路传感器电平状态:从10->11->01->00  计数加1,A路超前B路。01->11->10->00  计数减1,A路滞后B路。为什么我的鼠标移动幅度小

楼主:
没人帮忙解答吗

网友A:
前些年的机械滚轮鼠标原理和你说的有点相似,使用光电码盘,结构复杂且故障率高。已经完全淘汰了吧。
现在鼠标内是用专用的CCD图像采集芯片,两幅图像进行比对确定位移量,CPU可以直接读取位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年的机械滚轮鼠标原理和你说的有点相似,使用光电码盘,结构复杂且故障率高。已经完全淘汰了吧。
现在 ...

完全淘汰的是纯机械鼠标,光机的到没有,只是办公电脑上基本上都用光电鼠标。光电鼠标反射光的表面不防水,DPI确实也可以做的很高。光机鼠标不耐脏,但精度高,表面防水。现在的光电鼠标Z轴滚轮很多鼠标还是用光电码盘的。

楼主:
现在我的鼠标移动的幅度比较小,我发现我的鼠标输入多少个脉冲,鼠标就移动多少个位移。而别人的鼠标移动的位移是脉冲个数的4倍。如下图我输入4个相位差相差90度的两路脉冲,我的鼠标移动-1,-3 。另一个好的鼠标移动 3,13 或 8,8   。那个地方不对,他的移动幅度怎么这么大。

网友B(2018-06-25):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的鼠标移动的幅度比较小,我发现我的鼠标输入多少个脉冲,鼠标就移动多少个位移。而别人的鼠标移动的 ...

朋友,你好,我现在也是做的一个机械鼠标,能左右移动,和你一样,幅度小,单片机没有加速算法,帮忙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