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一个好用的自动门

楼主(2016-02-17):
门不大,大约50cm*30cm的门,主要是做控制,用什么模块控制门去实现开门和关门的动作,麻烦!上网搜搜都是讲的那种大门啊,电磁门,液压的,气压的....
实现想不出有什么方案可以实现,于是发一贴,希望各位给给意见!

网友A:
气缸、直线电机等等

网友B:
这么小的门,狗窝门吗?哈哈,什么形式?旋转开关还是移动开关?速度要求多少?可试试用舵机做控制.去淘宝搜舵机及舵机控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门,狗窝门吗?哈哈,什么形式?旋转开关还是移动开关?速度要求多少?可试试用舵机做控制.去淘宝搜 ...

旋转门,要关的牢靠,速度没有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旋转门,要关的牢靠,速度没有要求

靠转动机构闭锁,需要较大扭矩.
可以加一个电动锁闩,这样就可以用较小的舵机完成动作.关门后插上锁闩,要开门,先拔锁闩,再旋转.
所有结构另件及控制模块,都可上淘宝找.

https://best10.taobao.com/
https://pxwg.taobao.com/index.htm?spm=2013.1.w5002-10968922713.130.Bz4qw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转动机构闭锁,需要较大扭矩.
可以加一个电动锁闩,这样就可以用较小的舵机完成动作.关门后插上锁闩,要 ...

刚刚还在某宝里找,突然就给了链接,谢谢啊

网友:
可以用红外自动门

网友C:
什么类型的门?多重?开门方向如何?有没有适应负载突然变重的要求?所有的相关问题都要考虑清楚之后才能有合适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类型的门?多重?开门方向如何?有没有适应负载突然变重的要求?所有的相关问题都要考虑清楚之后才能有 ...

铁门,旋转门,负载不用门去承受,就像超市的储物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铁门,旋转门,负载不用门去承受,就像超市的储物柜

家用快递箱吗?可用手机遥控.好主意,有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快递箱吗?可用手机遥控.好主意,有市场.

哈哈哈 被你发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被你发现了

300x500小了点,俺女儿现在连大米都网购,这门洞小了一点.
其实箱门手动开关就行了,关闭后压缩一个小弹簧,拨掉锁闩后弹出一点缝,再手动打开.参考超市寄包柜.
锁闩用个小舵机+齿轮齿条.你的通讯得双向,快递员关门后才会返回一个ok码,手机收到后你才确认签收.
做成自动会有麻烦,东西还没放好,或是长出来了,门关不上,你就漏气了.哈哈

网友D:
T叔真的是见多识广

网友B:
智能快递箱代收快递有利有弊

  上班不在家,快递到了,家里没有人怎么办?如今,沈阳市内很多小区都出现了可以代收快递的机器,小小的智能快递箱解决了不少人的烦恼。但是,在解决了货主无法收快递问题的同时,这个小柜子也取消了货主当面验收快递的权利,如果快递件出现问题,又该如何维权呢?
  “收件宝”还挺火
  提起“收件宝”这种智能快递箱,很多市民并不陌生,在小区的物业大厅或院内都可以看见一个储物箱,样子跟超市的储物柜差不多。“这个柜子是5月份搬到我们小区的,是收快递的,挺方便的,家里没人收快递,快递员直接放到柜子里就行。”刚好路过的小区市民张女士对记者说。
  记者看到,这个“收件宝”有几十个储物的小箱,箱子分为大中小三种,不管快递是大件还是小件,这个柜子基本都能装下。在柜子的中间,有一个电子显示屏,上面有二维码和数字。取件人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或输入手机号、提取码的方式自行收取快递。
  这时,正好有一位市民来取快递,他输入手机上的提取码后,柜子就自行打开了。“我上午没在家,快递来了,我就跟快递员说放到楼下的‘收件宝’里就行。随后,我的手机就收到了一条短信,上面有货单号和提取码。这个就跟超市的储物箱一样,非常方便。”这位市民告诉记者。
  同样,在沈阳市保利心语小区的院内,记者也看到了类似“收件宝”的机器,但这个柜子的运营商是“速递易”,其功能和“收件宝”一样。“就是家里没人的时候,快递员把东西放到这个柜子里,我们回来之后提取就行。”小区的居民对记者说。
  小区的保安告诉记者,这个机器是运营商与物业公司沟通好后,放置在园区的,整个园区就在中心步行地段有一台,小区内市民的快递都可以放在里面,平时使用率还是挺高的。
  “这个挺好的,以前我们家里没人,快递都由楼下超市帮着代收,每次取快递的时候,觉得过意不去,都要到超市买一些东西,但是每次快递都堆在地上,找起来非常不方便,现在有了这个东西好多了。”市民王先生说。
  一名申通快递的快递员告诉记者,有了这种服务他们也更方便,直接放进箱子输入属于他们的编码,随后发给收件人,这样就不用在小区门口苦等收件人下来,节省了很多时间,“每天都可以送多几趟快递了。”
  收件方便,安全存隐患
  随后,记者也体验了一下“收件宝”,当快递员打来电话告诉记者快递到了,记者提出:“我没在家,你放到楼下的‘收件宝’里面吧。”“好的。但是你的快递太大了,不知道有没有大的箱子了,我得看看才行。”“那如果没有咋办?”“那只能你到我们的快递点自己取了。”“以前,如果家里没人,不是可以等下回送吗?”“现在不是有‘收件宝’了嘛,一般我们都放在那里面,我去看看吧,也许有大箱子呢。”
  过了十分钟,记者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上面写着:【上海富友】包裹已经抵达商务楼大厅“收件宝”,本次提取码是××××××。但记者发现,短信上又提醒需要“下载收件宝的APP,特享3次短信取件体验”。
  记者致电客服询问得知,原来“收件宝”前三次可以获取短信提醒,之后如需要再通过“收件宝”取件,就需要下载官方的APP了,这就需要注册手机号码等有关个人信息。下载登录后,个人信息就有泄露风险。
  在大厅的“收件宝”中央的液晶触摸屏上,显示有“取快件”、“投快件”、“快件查询”、“帮助信息”等选项。记者点击“取快件”后,按要求输入取件验证码,快件所在箱子就会自动弹开。同时,大屏幕上还有操作提示,不仅有业主如何取货,还有快递员如何存货的说明。
  小区的保安告诉记者,“收件宝”不仅可以让业主收取快递,还可以让快递员上门取快递,但是也存在安全隐患,“我们的小区是封闭式的小区,进出门都得刷卡才行。原来,快递员只能在大门口等待业主来取件。但是自从有了‘收件宝’,快递员可以随时进入小区内,这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
  “收件宝”导致服务下降
  “收件宝”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市民带来了便捷,但随之问题也来了。
  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记得有一次我明明在家呢,可是却收到一条短信提醒,说快递已经抵达‘收件宝’,按照提取码去提取。快递员都没打电话问我在没在家,直接就放在‘收件宝’了。”
  “别提了,有一次我的快递都两个星期了还没到,结果一查物流早就到了,我没收到快递员的电话,也没收到短息,幸好是自己查的物流,更可气的是,还被机器收取了超时存件的费用。”市民刘女士气愤地说。
  在小区大厅,记者看到一名快递员正在“收件宝”前放置包裹,“这是家里没人吗?”“不知道,今天包裹太多了,我没来得及通知收件人,直接就放到这里了,一会儿收件人会收到短信提醒的,没必要电话挨个通知,浪费时间。”这名快递员不耐烦地对记者说。
  随后,记者致电“收件宝”的客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只要快递员将包裹放在“收件宝”里,收件人的手机就会收到提醒短信,但是有时候快递员在机器前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按错键的情况,或是收件人的手机设置了短信拦截功能,这样的情况可能就会出现收不到短信。
  质疑:出现问题该咋办?
  对于“智能快递箱”这个新事物,不少网购达人表示有隐患:缺少了当面签收的环节,邮件有破损怎么办?如果是不想收的快递又该怎么办?该怎么防范寄来的陌生快递,或含有危险物品的包裹呢?说好的开箱验货呢?
  网友们纷纷表示,当包裹存放进箱子里后,购物网站上的物流信息就会显示“快件已签收,签收人拍照签收”或“签收人姓名草签”,但事实上收件人并没有签收确认,有时连包裹是否到了都不知道。“假如出现货不对板,物品有质量问题等情况时,我该怎么维权?”
  做了多年快递工作的戴师傅也认为这种设施目前存在一些漏洞,“智能快递箱”使用起来很方便,但问题也不少。比如,系统经常会出错死机,另外如果等客户拿到包裹才发现有问题的话,那么,不管是找快递公司、商家或者是“收件宝”公司,对方都不会负责,所以造成了一个检验难的问题。
  速递易:包裹破损无责,超时还得加钱
  快递存放超过24小时需要额外付款也让不少网购达人不解:“我在网上买的东西支付了快递费用,为什么还要再支付额外的钱?”
  以“速递易”智能快递箱为例,如果业主在24小时内没有及时取件,需要支付超时存储费,计费方式为每24小时计费1元(不足24小时按24小时计算)。
  对此客服表示,作为小区公共资源,智能快递箱为小区业主提供全天候的便捷服务,但为了提高箱子周转率,速递易提供24小时免费存放时间,超过存放时间就要收费。所以希望广大业主都能及时取件,让更多的业主都享受到速递易的便捷服务。
  如果收件人需要验货怎么办?对方表示:“每个快递柜上都安装有摄像头,如果收件人要验货,直接在柜门前打开包裹,如果发现不对可直接将包裹退回柜内,锁上柜门后联系我们即可,到时候视频将成为帮助收件人维权的证据。”
  客服人员同时表示,投递到“速递易”中的快件,外观是否破损、快件中的物品是否是寄件人托运的物品、是否损坏等全部责任由承运该快件的电商或投递公司及投递该快件的投递员负责,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与“速递易”无关。“速递易”采用即时短信方式通知收件人,由于投递人输错手机号码,或者短信延迟、丢失或其他情形导致收件人未及时收取快件且造成损失的,由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速递易”不承担赔偿责任。因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行为、主管部门政策变化、战争、地震、台风、洪水、火灾等其他类似事件)造成快件损伤的,“速递易”不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贵重及易碎物品(包括但不限于电脑、现金、珠宝以及超过了3000元的物品等)及外包装破损、变形的快件;不适合当前室外温度存放的物品;寄件人对快件进行了保价的物品和紧急、重要信函;易碎物品或包裹包装已经破损的物品;易变质、易腐烂的快件,超出“速递易”容纳体积的快件;电话号码及地址填写不清楚的快件;货到付款或者到付快递费的快件;收件人明确要求本人签收的快件是不允许投递到“速递易”中的。
  如无**常打开“速递易”箱子取件,请及时和“速递易”联系,未经书面授权,严禁任何人采取任何方式打开“速递易”系统以及盗取他人财物、信息或者恶意损坏“速递易”系统设备,否则自行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律师观点:消费者有权拒绝该服务
  辽宁华君律师事务所高阳律师表示,在使用智能快递箱系统前,请务必事先阅读相关《使用协议》,如您不接受《使用协议》中的任何条款,请不要使用智能快递箱存取快件物品;在实际使用系统后就视为已经充分知悉并全部接受《使用协议》的所有条款。
  如果智能快递箱保管包裹超出24小时就得收费,消费者有权接受或拒绝该服务模式,否则就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因此产生的保管费须由快递企业承担。
  高阳提醒消费者,贵重的包裹还是选择让快递公司送货上门为好,否则,出了问题很难处理。

网友B:
家里没人怎么办?智能快递接收箱帮你管理好快递

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大家最常见的购物方式,不仅不用冒着夏天的三伏天去购物,还可以轻松在网上货比三家,从而找到自己最中意且物美价廉的产品。但是相信大家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白天正在上班,家中无人,没有 正常接收快递。放在物业,安全性不好说,容易造成快递丢失。
新式智能快递接收箱
最近,比利时一家公司发明了一款智能快递接收箱,可以放置家门口,非常特别。这款智能快递接收箱,和我们常见的邮筒大小相似。这款产品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储物功能,智能方面也是很强大的。在接收箱内部,带有智能芯片,可以接入到网络中。
带有LED显示屏,支持刷卡操作
箱子上带有智能显示屏,可以显示目前快递的信息,当然了,这些需要输入用户密码,或者使用专门的用户卡刷一下才能看到,因此大家不必担心安全和隐私的问题。此外,用户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来查看包裹的送达进度。
是不是感觉酷似邮筒呢?
可以在任意位置安装
根据制造商透露,这款新式智能快递接收箱已经在比利时进行了试验,与DHL快递公司进行了合作,试验结果还是非常成功的。下一步,将会计划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地进行进行逐步推广。不过关于智能快递接收箱十分收费,以及如何收费,目前该公司并没有透露。

网友B:
http://ah.ifeng.com/a/20160126/4233316_0.shtml
小小快递袋真的脏过家用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没人怎么办?智能快递接收箱帮你管理好快递

向这种机构大部分都是自动开门,有没有还包括自动关门的啊,门也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向这种机构大部分都是自动开门,有没有还包括自动关门的啊,门也不大, ...

自动关门关键在于如何确认东西已放妥,因为物件有大有小,有多有少,很难自动确认.
要不装摄象头,哈哈,有点搞大了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