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里trim的范围

楼主(2016-02-17):
(无正文)

楼主:
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A:
这个值是得不到的,从理论计算最小值在4.45V左右,你也可以自己试验一下,把TRIM脚和Vo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知道,trim电压

网友B:
手册里面没有吗

网友C:
楼主的结果测试出来了吗

网友C:
没有理论值就电位器测测看吧

网友D:
4.45v?怎么控制的

网友E: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