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影响485通信

楼主(2016-02-17):
各位老师好,这里请教个问题:
我现在做的系统包含有几台机器,这几台机器的电路板都和一块状态检测板通过CAN总线进行通信,芯片为STM32103,状态检测板定时给所有电路板发消息,且一直不断电。此外,机器的电路板也分别通过RS422(USART2)接口和PLC从站通信。现在发现,有的时候上电后会出现一台机器无法通过422串口发送消息的现象。必须重新上电才能解决。经查,一旦上电前将CAN总线和状态检测板断开,就不会出现422串口不发消息的情况。而且通过在初始化中加入延时,即在CAN和USArt2初始化之前加入延时,会发现哪一台初始化延时时间短,那一台就容易出现不发消息的现象。
请问,CAN总线会影响Usart2的消息发送吗?毕竟由于状态检测板的CAN总线设置了重发机制,下面的设备在刚开始上电时CAN波形很密集。谢谢!

网友A:
这个只能说明设备的程序编制有缺陷,CAN与422只要是物理上各自独立的就不会在硬件上互相影响,但总线上有数据时,软件处理就要当心了。一种概率极小的情况是总线上的电流通过接口芯片泄露进系统,而系统功耗又足够低,导致“未上电而工作”的情况,这可通过测量掉电但连接总线时MCU上的电源电压来获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说明设备的程序编制有缺陷,CAN与422只要是物理上各自独立的就不会在硬件上互相影响,但总线上有数 ...

谢谢!
一开始我是把串口发送放在中断中做的,后来我将其放在主循环中做,不过问题依旧!
程序如下:

void Usart2SendProc(void)
{
    if (GetUserTime(TMR_USART2_SEND_INTV) >= USART2_SEND_INTV)
    {
        if (Usart2.TxStart != Usart2.TxEnd)
        {
         //   USART2_TX_EN();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if (Usart2.TxBuff[Usart2.TxEnd] == 0x8a)
                {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DIS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C, ENABLE);
                    SetUserTime(TMR_USART2_SEND_INTV, 0);
                }
                USART2->DR = Usart2.TxBuff[Usart2.TxEnd];
                Usart2.TxEnd++;
                Usart2.TxEnd %= USART2_TX_BUFF_SIZE;
              //  SetUserTime(TMR_USART2_SEND_INTV, 0);
            }
        }
     }
}

定时器
TMR_USART2_SEND_INTV是用来把相邻两条消息间隔开的,在systick中做的。我把Usart2.TxStart,Usart2.TxEnd,定时器值通过usart1读出,发现这些值是正常变化的,可是数据没有真正发出。
请您分析一下,另外,有什么情况CAN会影响USART2的发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一开始我是把串口发送放在中断中做的,后来我将其放在主循环中做,不过问题依旧!
程序如下:

关键是容错处理,具体只能你自己去想,不是几行代码的事,注意程序结构和任务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