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F单片机,如何将一些程序的参数保存到单片机的Flash中?

楼主(2016-02-17):
PIC24F单片机,如何将一些程序的参数保存到单片机的Flash中,即使断电,复位了这些参数仍然存在,而且能被读写出来?
怎样把程序运行的一些参数,保存在单片机内部的Flash中,程序运行时,可以对其进行读写,
看了各种手册,还是很迷糊,不知道把这些参数保存到什么位置(地址)才合适,读写片内Flash的代码该如何实现呢?
哪位大神有类似的代码,共享一下,将不胜感激

网友A:
请阅读所使用开发工具之编译器、连接器用户手册相关章节即可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阅读所使用开发工具之编译器、连接器用户手册相关章节即可有答案

手册看了很多,答案也太多,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主要问题:
1.参数怎样保存最好,也就是保存在什么位置,什么形式保存 最好?
2.pic24f 的读写参数的例程有吗?

楼主:
有人能提供思路吗?

网友B:
PIC24有flash模拟EEPROM的程序。一下不记得放哪里了,你先搜搜看。

网友B:
http://bbs.edn china.com/BLOG_ARTICLE_228977.HTM
注意把中间的空格去掉

楼主:
楼上提供的资料很好,
如何读写flash,参考bootloader就可以了
不过flash擦写次数很少,这个方案已经取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提供的资料很好,
如何读写flash,参考bootloader就可以了
不过flash擦写次数很少,这个方案已经取消了 ...

这个程序采样了循环方式写,所以只要不是很频繁的写,还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