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沿触发的计数器芯片

楼主(2016-02-17):
上升沿小于10ns,脉宽大约20ns。脉冲间隔随机。

想采集这样的脉冲个数。

利用计数器芯片 是否可行? 或者有其他好方案? 谢谢
(计数器芯片好像响应没有这么快)

网友A:
用高速型号的计数器即可,74AHC等,具体去看看器件手册,应可工作于100MHz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速型号的计数器即可,74AHC等,具体去看看器件手册,应可工作于100MHz下。 ...

74hc161才40多M,速度不够快,不能响应10ns

网友A:
引用 楼主:
74hc161才40多M,速度不够快,不能响应10ns

再仔细去看我在前帖中说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去看我在前帖中说的是什么。

74ahc?但是没有找到74ahc的计数器啊。版主大人,直接帮忙说的型号吧!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74ahc?但是没有找到74ahc的计数器啊。版主大人,直接帮忙说的型号吧!多谢!!! ...

与HC的数字序号相同,包括74AHC、74AC、74ACT等,最快的是74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HC的数字序号相同,包括74AHC、74AC、74ACT等,最快的是74F。

与门 非门 等等 可以有对应的高速器件。

但是计数器  只有 HC 的。 没有找到  “74AHC、74AC、74ACT等,最快的是74F”

是不是我没找对地方啊。

春阳大人有回答的功夫,都直接能贴出型号了。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与门 非门 等等 可以有对应的高速器件。

但是计数器  只有 HC 的。 没有找到  “74AHC、74AC、74ACT等, ...

所有74标准系列器件都有高速型,未必好买罢了。

网友A:
计数器型号有不少,谁知道你要什么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数器型号有不少,谁知道你要什么才合适。

就是想接收脉冲个数。 单片机太慢,不能直接接收脉冲。
所以用逻辑芯片 接收脉冲,然后逻辑芯片 输出 信号给 单片机。

这样就实现了单片机 计数。

求好买的器件,或者方案。

网友A:
160、161、162、163、190、191、192、193、390、393、4017、4024、4040、4060……随便找本74系列手册查目录即可,这么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161、162、163、190、191、192、193、390、393、4017、4024、4040、4060……随便找本74系列手册查目录 ...

我爱死你了!结婚没?春阳大哥。
其实我不是懒,我是找不到74系列手册。

停产了吗,买不到就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爱死你了!结婚没?春阳大哥。
其实我不是懒,我是找不到74系列手册。

怎么,你是女的?那赶紧暴照,顺眼可收。
TTL手册在网上很多,本站下载栏目也有,我就上传过。TTL手册工程师该有,经常用的着。

网友B:
有那钱买高速逻辑芯片,不如找个FPGA或者CPLD来实现这个简单的技术功能。

网友C:
可以用微波前置2分频  MB506

楼主(2016-11-07):
引用 网友B:
有那钱买高速逻辑芯片,不如找个FPGA或者CPLD来实现这个简单的技术功能。

200M的频率,FPGA想准确计数 也挺困难吧。FPGA的时钟一般也就跑到2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速型号的计数器即可,74AHC等,具体去看看器件手册,应可工作于100MHz下。 ...

春阳哥哥,手册里指给了propagation delay   tpd 指标。
没有给 器件所允许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有个别器件 给出了 工作最高频率。多数器件没有给。 只给了tpd

我的输入脉冲信号,如果前沿1ns,或者说脉宽3ns,  怎么判断器件是否可行?
我担心器件不能响应我的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春阳哥哥,手册里指给了propagation delay   tpd 指标。
没有给 器件所允许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有些厂家的会给出,要看完全版的手册。不过对于74系列而言,标准是统一的,只需要关注是哪个小系列即可,比如所有的HC系列都可以认为是同样工作频率范围。
脉宽对应频率,忽略沿的话,就是上限频率,考虑沿的话,频率就会低些。如果器件的最高工作频率高于上限频率,那肯定能用,如果相仿则要小心,低于则必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厂家的会给出,要看完全版的手册。不过对于74系列而言,标准是统一的,只需要关注是哪个小系列即可, ...

1、propagation delay   tpd 指标和最高工资频率,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2、附件74f161手册里,频率和不是tpd的倒数。有些器件只给了tpd,不能推算出频率
3、如果是3ns脉宽的信号,最快的逻辑计数器芯片也不能响应吧,那有什么解决办法啊?(目的是 对3ns脉宽信号计数,或者分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与门 非门 等等 可以有对应的高速器件。

但是计数器  只有 HC 的。 没有找到  “74AHC、74AC、74ACT等, ...

春版这是在指点你渔技,咋不懂呢,晕,不象俺,怕麻烦,往往直接扔资料,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propagation delay   tpd 指标和最高工资频率,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2、附件74f161手册里 ...

A1:propagation delay tpd意即“传输延迟”,一般而言,工作频率越高的器件,传输延迟越小,但该参数与工作频率没有必然的联系,无法通过该参数得出器件的最高工作频率。
A2:见前。
A3:你先计算出3nS脉宽对应的频率,假设占空比是1:1。在没有计算和查阅、比对资料之前,不要轻易下断言。如果没有器件能对付信号,那么该信号对应用就没有意义,想必你不会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春版这是在指点你渔技,咋不懂呢,晕,不象俺,怕麻烦,往往直接扔资料,哈哈

我不想要渔, 我只想要鱼,呜呜呜。。。。。。

春阳哥哥帅不帅,你见过他本人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propagation delay tpd意即“传输延迟”,一般而言,工作频率越高的器件,传输延迟越小,但该参数与 ...

上述第3个问题,如果脉宽3ns,占空比1:1,一个周期是6ns 。

计数器真心没有这么快的,有些标注能到200M,但是要求clk高低脉宽不能小于5ns

好像真没有能小于3ns的。

哥,你有这教我技能的功夫,直接给我答案算了。

你要是能找到,我私信给你惊喜咋样? 你要是找不到咋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想要渔, 我只想要鱼,呜呜呜。。。。。。

春阳哥哥帅不帅,你见过他本人没? ...

去找ECL10000系列的高速电路,能满足要求.

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parametrics.do?id=400

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parametrics.do?id=246

楼主(2016-12-13):
引用 网友D:
去找ECL10000系列的高速电路,能满足要求.

厉害!!!

TI 和 ST都没有。,
ON居然有!
速度确实非常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厂家的会给出,要看完全版的手册。不过对于74系列而言,标准是统一的,只需要关注是哪个小系列即可, ...

哥,上次你说74系列 标准是统一的, HC系列 速度基本差不多。

今天我发现1个问题,54AC系列,不同厂家 速度差别将近一倍,怎么回事啊?

比如54ac191,TI的比较慢,有些厂家快。 这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上次你说74系列 标准是统一的, HC系列 速度基本差不多。

今天我发现1个问题,54AC系列,不同厂家  ...

这个有可能,一切以器件手册为准,当然,你得先能买到相应的产品才行,否则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