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I2C主从机 通信问题

楼主(2016-02-17):
求版主、大虾帮忙!!!

手头有stm32f103板子两块,一块作为主机,另一个为从机,要求I2C通信(使用自带I2C)。PC机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数据给主机,主机通过I2C再把数据发送给从机,从机将接收到的数据,再发回给主机。最后主机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给PC机。希望能提供程序 Keil 4环境。在线等待,先谢谢各位了!(小弟刚刚注册,不知道怎么设置RMB赏金,摸清楚再发布赏金)

网友A:
呵呵, 如果是请人做项目呢, 发外包吧
如果是学习呢, 参考一下库里的例程吧. 不算太难, 不过对于新人, 应该会折腾不少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如果是请人做项目呢, 发外包吧
如果是学习呢, 参考一下库里的例程吧. 不算太难, 不过对于新人, 应该 ...

谢谢版主回复,等会发外包!

网友B:
把一个设置为主机,一个设置为从机,两个系统共地

网友C(2016-06-10):
先参考一下例程吧,这个是有的,就是需要你花一点时间认真研究一下。

网友D:
还是先看看例程吧。

网友E(2016-10-18):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帮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 如果是请人做项目呢, 发外包吧
如果是学习呢, 参考一下库里的例程吧. 不算太难, 不过对于新人, 应该 ...

大神,你会吗,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F:
单独将串口和IIC分别调试出来,在整合一块

网友A:
大神的称呼, 不敢当啊
不过, 这倒也不觉得难.

驱动库里有很多参考例程, 拼一下, 基本就完成一半以上了
之后还要设计一下数据缓冲的处理, 就可以了

网友G:
从机将接收到的数据,再发回给主机,用什么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