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就那么个RLC,你也未必真的完全了解....

楼主(2016-02-17):
(无正文)

楼主:
通常,RLC网络直接可以利用相量分析方法给出稳态解,如下图:

楼主:
显然,上面的那个相量方法所得的结果与首帖中的那个仿真相距甚远。问题出在那里?

楼主:
其实,相量分析的前提是单频稳态,那就限制了许多的自由度。下面将考虑其它因素,采用拉普拉斯变换进行分析,见下图:

楼主:
拉普拉斯分析的最大特点就是考虑了系统的初始状态,譬如图中的V0(电容的初始电压)和I0(电感的初始电流)。

注意上图中的两个式子,上式给出了那个含初始状态的RLC网络的解,而下式则是采用了分部分式分解。对照相应的系数,可得下面的方程组:

楼主:
由那个RLC网络输出响应式子,可直接看出所谓的“零状态响应”和“零输入响应”,见下式:

楼主:
这些式子太简单,不是本帖的主题。下面先看看那个仿真图的情形,见下图:

楼主:
这是个零状态响应,输入为一个余弦电压信号:

    Uin = U0 cos(ωt)

注意,其响应是两个等幅度但不同频率的余弦信号的叠加,那就是首帖的仿真结果——差拍。

楼主:
可能有人会问,拉普拉斯分析方法能否过渡到相量分析方法上去?

当然可以,否则就不合理了。拉普拉斯分析中只要选择适当的初始条件,就能使系统自身的“自然特性”不显现出来,具体见下图:

楼主: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下式:

给出了其响应可以分解为系统自身特征外部激励特征这两部分之和。

楼主:
显见,如果存在电阻R(R≠∞),那么系统自身的自然特征部分将随着时间推移呈指数衰减。最终趋近于相量分析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式子太简单,不是本帖的主题。下面先看看那个仿真图的情形,见下图:

我仿真的L=4uH,C=1uF,按照您的说法系统震荡频率应为1/(2*PI*sq(LC)),约等于80kHz,信号源频率应为80kHz,两者相加输出等于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的L=4uH,C=1uF,按照您的说法系统震荡频率应为1/(2*PI*sq(LC)),约等于80kHz,信号源频率应为80k ...

由你的仿真显然可知,系统的自然频率不同于激励信号的频率。

网友B:
文盲洒泪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的L=4uH,C=1uF,按照您的说法系统震荡频率应为1/(2*PI*sq(LC)),约等于80kHz,信号源频率应为80k ...

给仿真估个误差:

由图中参数可知其系统的自然频率为

    79577Hz

根据激励信号频率80kHz以及那个仿真图(“差拍”),可以看出其系统自然频率大概为78000Hz。相对误差为

    1.9%

网友C:
一涉及数学问题就崩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仿真估个误差:

由图中参数可知其系统的自然频率为

网上查到了一阶系统,正弦波激励的输出波形,提到电路较复杂时,求解较复杂,建议使用“向量法”分析,之前没看明白,回来再来看看您的分析: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相量分析的前提是单频稳态,那就限制了许多的自由度。下面将考虑其它因素,采用拉普拉斯变换进行分析 ...

单频稳定是什么意思?向量分析的前提是单频稳定?不理解,可以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频稳定是什么意思?向量分析的前提是单频稳定?不理解,可以解释一下吗? ...

就是单一频率的稳态信号,亦即简谐信号(没有起始点)。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相量分析的前提是单频稳态,那就限制了许多的自由度。下面将考虑其它因素,采用拉普拉斯变换进行分析 ...

您的激励源写成:(UA*s+UB*w)/(s^2+w^2),对应到时域是:UA*cos(wt)+UB*sin(wt),加两个激励波形的原因是?为什么不加一个cos(w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激励源写成:(UA*s+UB*w)/(s^2+w^2),对应到时域是:UA*cos(wt)+UB*sin(wt),加两个激励波形的原因 ...

这样可以有个初相位自由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有个初相位自由度。

原来是给余弦函数加了个初始相位,差点把您的理解成加了两个激励源,您的基础实在扎实,佩服佩服!

能看出“基础实在扎实”来,这个水平就已经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个零状态响应,输入为一个余弦电压信号:

    Uin = U0 cos(ωt)

太棒了!!!佩服佩服!!!最后化解出来的结果就是下图:由于multisim信号源精度有限,只能设置6位有效数字,无法做到信号源频率与系统震荡频率完全相等,所以wt-1/sq(LC)就不等于0,则二阶LC系统输出的波形就是角频率为(wt+1/sq(LC))/2,约等于80kHz的正弦波,80kHz的正弦波幅度随着角频率为(wt-1/sq(LC))/2的正弦波幅度变化,即类似一个幅度调制波形,整个幅度的大小为2U0/(LCw^2-1),当信号源频率与系统震荡频率接近时,幅度会很大,并且类似载波的角频率(wt-1/sq(LC))/2则会很小,当信号源频率等于系统震荡频率时,(wt-1/sq(LC))/2=0,幅度2U0/(LCw^2-1)无穷大,就是一个幅度无穷大的80kHz正弦波。整个仿真的错误在于信号源根本无法做到与系统震荡频率完全相等,而我却把约等于当成了等于,导致结果千差万别!谢谢您花了这么多时间帮我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有人会问,拉普拉斯分析方法能否过渡到相量分析方法上去?

当然可以,否则就不合理了。拉普拉斯分析中 ...

妙,用相量法分析产生错误在于出现了两个频率,如果直接令自然特性拉氏变换的分子为0,则消灭掉了自然特性,则可以得到自然特性不显现的电容电感的初始电压和电流。

网友D:
看完帖子我知道自己的【高数】学得真是渣

网友E:
学习了,我还得复习一下信号与系统

网友F:
看H大的贴,真的觉得自己是文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