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入在系统的EEPROM中

楼主(2016-02-17):
请教各位,68013可以通过EEPROM加载固件程序,但是如何把修改后的固件程序写入在系统的EEPROM中去呢?

网友A:
很简单,使用EZ-USB Control Panel(驱动为:ezusb.sys)或CyConsole EZ-USB(驱动为:cyusb.sys)工具中EEPROM按钮下载即可。

楼主:
不使用他的工具自己来写呢?

网友B:
能否附图说明下呢?

楼主:
我其实主要想弄明白具体的操作过程

网友C:
1、首先要生成适合EEPROM的IIC文件。

网友C:
2、通过控制面板上的“Lg eeprom”按钮下载,选择1里的IIC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C:
3、当然,还得保证EEPROM的地址的正确性。

楼主:
嗯,我知道啦,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