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外挂存储器,但没怎么搞过Keil

楼主(2016-02-17):
有512K的FLASH,想把HZK16直接加入程序中,不用外挂存储器,但没怎么搞过Keil,无从下手

网友A:
去网上找一个小工具, hextoC or bintoC (自己写一个也不难) . 这个工具可以把bin 文件转换成一个 c 数组文件。

网友B:
还是自己写一个吧

网友C:
肯定要转换的,编译器又不支持输入HEX文件

网友D:
HZK16不是2M的吗?

LZ自己砍了?

楼主:
我看还是自己写吧

网友E:
最直接的方式是将二进制文件加载到你工程的连接脚本中。等于你指定一个flash的起始地址,然后你要的任何二进制数据,都被直接烧录到单片机内。

网友F:
具体如何操作需要参考编译器的链接器一章节。

楼主:
嗯,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