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函数运行的时候不打印

楼主(2016-02-17):
SP 6713 printf函数运行的时候不打印

网友A:
一直这样?

楼主:
这周弄25335固话flash代码,装了几个更新包,之后就成现在的样子了

网友A:
编译没问题吧

楼主:
没问题,但运行时ccs最下面的消息栏就是没打印出信息来

网友B:
自己做个小的测试程序试一下

楼主:
测试什么

网友B:
看是CCS的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C:
iar的时候得配置才行的 ,ccs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多谢,用另外一台电脑调试的话,就是可以打印的,现在这台电脑为了固话28335的flash更改了一些设置,装了几个更新包,我用回原来的设置试试

网友D:
加上换行符看看

网友E:
这个看下其接口函数的是否跟硬件匹配。。

网友F:
进行仿真调试的单步运行看看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