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FC的电感磁芯怎么选取

楼主(2016-02-17):
PFC的电感磁芯选取有没有参考资料?学习一下怎么判断合理性呢

网友:
利用AP法选择磁芯尺寸

网友A:
应当在最低电压下选择磁芯

网友B:
铁基非晶磁芯主要用于 PFC 电感器

网友C:
在校正电路中有源PFC较多采用高频升压电路功率因数开关调节器,通常采用Boost电路

网友D:
功率因数指的是有效功率与总耗电量(视在功率)之间的关系

网友:
你指的是无源PFC中的电感材料选择?

网友B:
 无源PFC是一个由电感、电容组成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D:
在功率放大的功率因数校正中基本上是采用升压式变换电路

网友A:
扼流圈铁心使用的材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功率铁氧体磁心加开气隙,另一类是磁粉心。

网友B:
PFC电感材料一般都介绍坡莫合金系列

网友:
根据有源PFC电感的特点,指出使用磁粉心作为有源PFC电感铁心优于使用功率铁氧体开气隙磁心

网友D:
PFC电感计算

网友C:
如何能够合理选择元件及相关元件的材料是关键所在

网友B:
当功率因素值越大,代表其电力利用率越高

网友A:
目前的PFC有两种,一种为被动式PFC(也称无源PFC)和主动式PFC(也称有源式PFC)

网友:
被动式PFC一般分“电感补偿式”和“填谷电路式

网友D:
解析PFC电感计算

网友D:
  通常BooST功率电路的PFC有三种工作模式:连续、临界连续和断续模式。控制方式是输进电流跟踪输进电压。连续模式有峰值电流控制,均匀电流控制和滞环控制等。

  连续模式的基本关系:

  1. 确定输出电压Uo

  输进电网电压一般都有一定的变化范围(Uin±Δ%),为了输进电流很好地跟踪输进电压,Boost级的输出电压应当高于输进最高电压的峰值,但由于功率耐压由输出电压决定,输出电压一般是输进最高峰值电压的1.05~1.1倍。例如,输进电压220V,50Hz交流电,变化范围是额定值的20%(Δ=20),最高峰值电压是220×1.2×1.414=373.45V。输出电压可以选择390~410V。

  2.  决定最大输进电流

  电感应当在最大电流时避免饱和。最大交流输进电流发生在输进电压最低,同时输出功率最大时

  其中:Uimin ;  -最低输进电压;η-Boost级效率,通常在95%以上。

  3. 决定工作频率

  由功率器件,效率和功率等级等因素决定。例如输出功率1.5kW,功率管为MOSFET,开关频率70~100kHz。

网友E:
在高功率电感磁芯选择的问题上,磁芯、粉芯、铁硅铝以及铁氧体中的选择和比较是工程师经常探讨的问题

网友B:
如果想知道选择线径时为什么有集肤效应等,可以参考赵修科的磁性元器件书,如果你用的是磁环,可以参考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

网友D:
  4. 决定最低输进电压峰值时最大占空度

  由于连续模式Boost变换器输出Uo与输进Uin关系为 ,所以

  从上式可见,假如Uo选取较低,在最高输进电压峰值时对应的占空度非常小,由于功率开关的开关时间限制(否则降低开关频率),可能输进电流不能跟踪输进电压,造成输进电流的THD加大。

  5. 求需要的电感量

  为保证电流连续,Boost电感应当大于

网友A:
使交流输入的基波电流与电压之间相位差减小来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
市场上高功率电感的磁芯选择还是挺多的,可供选择的电感材料有:铁硅铝(Kool Mμ)、铁粉芯、铁硅(硅钢叠片)、间隙铁氧体、钼坡莫(MPP)和高磁通 (High Flux)等。

网友B:
工字磁芯,开磁路,可不考虑饱和
同样的工字磁芯,材质可能不同,做出的电感就不同
贴片工字磁芯,有一些标准结构,可选几款自己绕几个电感测试一下。

网友C:
绕4匝得到的电感应为(16/1)*2=32u, 电感与匝数成正比。

网友D:
  6. 利用AP法选择磁芯尺寸

  根据电磁感应定律,磁芯有效截面积

  假如电感是线性的,有

  由于Boost电感直流分量很大,磁芯损耗小于铜损耗,饱和磁通密度限制最大值。为保证在最大输进电流时磁芯不饱和,应当有

网友:
铁硅铝和间隙铁氧体是两种常用的材质,在软饱和方面,间隙铁氧体必须在下降曲线的安全区进行设计。铁硅被设计在受控制的下降曲线范围中,这样就能够提供好的容错特性,特别是在高功率时候。

网友A:
如何检测所设计的电感有没有饱和

网友C:
计算了安匝数首先是保证电感不饱和,还要考虑散热。按照计算的参数选VISHAY 或CYNTEC的成品电感,好用方便可靠。参数里有两个电流指标,一个是饱和电流,另一个是温升电流,主要考虑散热,电感量选个和计算值相近的即可。

网友A:
从空心线圈到带磁芯的电感(理解气隙的作用)
在讨论带磁芯的电感之前,先讨论一下空心线圈电感,并由此以最容易理解的思路引出气隙的作用

网友:
在磁通量比较方面,假设特定的50%下降设计点,铁硅铝(Kool Mμ)的磁通量是间隙铁氧体的2倍以上, 这使磁芯的尺寸可缩小35%,设计时可以把磁芯的尺寸缩小30%至35%。

网友B:
其实这类磁芯都可以测得一个安匝数值,都有一个单匝电感(导磁率)值,如果有这2个参数,计算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比如:某磁芯最大安匝数是30A,单匝电感是2uH,则需要绕4匝得到16uH,这时安匝数是20A,不会饱和且有50%余量

网友C:
电感AP公式推导以及工程设计方法(初学者最实用的部分)
从开关电源的小型化要求出发,我们期望设计出更小体积的电感。
假设,我们的设计任务是:电感量L,持续通过的有效值电流Irms,最大的峰值电流Ipeak。这3个参数(注意2个电流的区别),是电感设计指标中最基本和必要的参数,以下开始推导。
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磁芯,这个磁芯的窗口正好可以容纳下所有的铜线。(假设:我们得到了一个窗口没有被铜线完全填满的设计,那么这个设计一定不是体积最小的。因为一定可以通过选择一个截面积不变,窗口更小的磁芯来修改这一设计,使体积更小)。

网友B:
利用BOOST电感的升压,用普通的PWMIC

网友:
铁氧体磁能力随温度变化,而铁硅保持相对稳定。很多铁氧体供应商或者厂家会给出产品在25℃到100℃不同环境下材质的差异。由于铁硅铝的材质及结构和间隙铁氧体不同,随着温度改变,变化不会很大。

网友D:
  因此,面积乘积

  其中kw=0.3~0.5窗口填充系数,也称为窗口利用系数。

输出功率在1kW以上,一般采用气隙磁芯。因环形磁粉芯价格高,且加工困难,本钱高。但是气隙磁芯在气隙四周边沿磁通穿过线圈,造成附加损耗,这在工艺上应当留意的。

  7. 计算匝数

  8. 计算导线尺寸

  临界连续Boost电感设计

网友B:
共模电感是完全对称、线圈匝数相同的两个电感线圈,绕在同一个铁心上,电流同方向流经两组线圈后,根据右手螺旋法则,在电感铁心内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磁场,由于流经电流大小,线圈匝数完全相同,磁场强度强弱相当,因而完全抵消,不存在磁饱和问题,主要是要考虑电感铁心材料的初始磁导率静

网友D:
 1. 临界连续特征

  Boost功率开关零电流导通,电感电流线性上升。当峰值电流达到跟踪的参考电流(正弦波)时开关关断,电感电流线性下降。当电感电流下降到零时,开关再次导通。假如完全跟踪正弦波,根据电磁感应定律有

  或

  其中:Ui、Ii为输进电压和电流有效值。在一定输进电压和输进功率时,TON是常数。当输出功率和电感一定时,导通时间Ton与输进电压Ui的平方成反比。

网友A:
带逐周期电流检测的反激电源或者BCM控制的PFC电路里,可以保证不会有过电流,那么用EE型就很容易实现优化设计

网友A:
不会经常满载同时又不用考虑满载纹波的小功率DC-DC电源输出电感

网友:
在边缘损耗方面,铁硅不会发生边缘损耗,而间隙铁氧体有很大的边缘损耗。铁芯的间隙部分随着温度的增加损耗会增加。铁硅铝(Kool Mμ)也有间隙,但是这是均匀的分布式间隙,因为这个形式,在高功率的应用上会更好。

网友D:
 2. 确定输出电压

  电感的导通伏秒应立即是截止时伏秒:

  则

  开关周期为

  可见,输出电压Uo一定大于输进电压Uip,假如输出电压接近输进电压,在输进电压峰值四周截止时间远大于导通时间,开关周期很长,即频率很低。

网友A:
在不改变线圈尺寸的情况下,要增加电感量,只有一个办法:减小d。

网友C:
电感常常被理解为开关电源输出端中的LC滤波电路中的

网友:
对于尺寸和储能,从铁硅铝(Kool Mμ)与锰锌铁氧体在LI2值比较中可以看出,当尺寸都是55mm的大小,测试铁硅铝用60μ,铁硅铝(Kool Mμ)在体积大小的情况下,储能大概是锰锌铁氧体的2倍。

网友D:
  假如首先决定最低输进电压(Uimin)对应的导通时间为TonL,最高输进电压(Uimax)的导通时间为

  根据式(11)和(12)可以得到开关周期(频率)与不同电压比的关系。

  例如,假定导通时间为10μs,1.414Uimin/ Uo=0.65,假如输进电压在±20%范围变化,最低输进电压为220×0.8,输出电压为Uo =1.414×220×0.8/0.65=383V。周期为10/0.35=28.57μs,频率为35kHz。在15°时,周期为12μs,相当于开关频率为83kHz。在最高输进电压时,由式(12)得到最高电压导通时间Tonh=(0.8/1.2)2×TonL=4.444μs,在峰值时的开关周期为T=Tonh/(1-1.414×1.2×220/383)=176μs,相当于开关频率为5.66kHz。

  假如我们。输出电压进步到410V,最低输进电压时开关周期为25.45μs,开关频率为39.3kHz。15°时为11.864μs,开关周期为84.5kHz。输进最高电压峰值时,周期为49.2μs,开关频率为20.3kHz。频率变化范围大为减少。即使在输进电压过零处,截止时间趋近零,开关频率约为100kHz。最高频率约为最低频率只有5倍。而在383V输出电压时,却为18倍。

  通过以上计算可以看到,进步输出电压,开关频率变化范围小,有利于输出滤波。但是功率管和整流二极管要更高的电压定额,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增加。因此,220V±20%交流输进,一般选择输出电压为410V左右。110V±20%交流输进,输出电压选择210V。

网友:
开关稳压电感器还有一定交流电,通常在10kHz至300kHz。这种交流电流会产生高频磁场,造成磁芯损耗并导致磁芯变热。

网友A:
理论电压是在个元件正常工作的条件下推导出来的

网友:
较好的软饱和度、很低的磁芯损耗、温度稳定性和较低的成本

网友D:
 3. 最大峰值电流

  最大输进电流

  电感中最大峰值电流是峰值电流的1倍

  4. 决定电感量

  为避免音频噪声,在输进电压范围内,开关频率应在20kHz以上。从以上分析可知,在最高输进电压峰值时,开关频率最低。故假定在最高输进电压峰值的开关周期为50μs.由式(11)求得

  由式(12)得到最低输进电压导通时间

  根据式(8)得到

网友D:
 5. 选择磁芯

  由于导通时间随输进电压平方成反比,因此应当在最低电压下选择磁芯尺寸,只要在最低输进电压峰值时避免饱和。

  其中:N-电感线圈匝数;Ae-磁芯有效截面积;Bm<>< p="">

  整个窗口铜的截面积

  将式(17)代进(16),整理得到

  用AP法选择磁芯尺寸。

网友:
随着通过电感的电流增加,它的电感量会减小。

网友C:
缩小整个电感器因绕制而增加的体积,在相同的匝数下减少绕线线长的使用,最小化的DCR (直流电阻),降低铜损

网友B:
差模电感 主要要解决磁饱和问题,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广大电路工作者已经逐步认识到了磁粉心的优越性,使用铁心加气隙的作法(铁氧体磁心加气隙,非晶磁心加气隙,硅钢磁心加气隙)已越来越少。

网友A:
,转换电路中的开关功率电感总会有一个“软”饱和度。

网友C:
占空比继续提高只能空耗电能,不能转换成输出

网友D:
 6. 计算线圈匝数

网友A:
当电流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电感量就不会急剧下降了,这就称为“软”饱和特性。

网友:
第一,选择合适的磁芯材料,铁硅铝(Kool Mμ)、钼坡莫合金、高磁通、铁硅合金或铁氧体,第二,选择合适的磁芯尺寸,包括形状和大小;第三,选择时要注意绕制上的考量,比如电流密度、绕线的长短和匝数;第四点,选择时要兼顾性能和成本。

网友B:
采用耦合电感可降低输入电流和电感电流的脉动,减小磁芯的体积

网友(2018-04-25):
引用 网友E:
在高功率电感磁芯选择的问题上,磁芯、粉芯、铁硅铝以及铁氧体中的选择和比较是工程师经常探讨的问题 ...

主动式PFC电路中,PFC电感怎么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