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论如何实现旋转角度的精确测量

楼主(2016-02-18):
现在有这样一个应用情景:需要控制一根轴进行1-360°的旋转,能够做到的旋转控制分辨率为0.1°(即能够以0.1°为单位进行移动,已实现)。但控制系统上电后不能进行回零操作,即上电就要知道当前所处的角度位置,所以需要在轴上加装一个和轴联动的角度传感器。要求该角度传感器的检测分辨率至少要小于等于0.1°。可以实现角度检测的传感器据,我这查阅到三类:
1、绝对值光电编码器,10位的测量分辨率大约为360/1024=0.35°,12位的测量分辨率大约为360/4096=0.88°。所以如果要保证传感器检测的分辨率达到0.1°以上,那么需要12位分辨率的编码器。看了下欧姆龙的12位绝对值编码器,贵的离谱啊。国内的不知道有哪一家的比较好?(有性价比更好)
2、精密电位器,又叫导电塑料角位移传感器。买了一个型号为:WDD35D4-5K的精密电位器来试用,电位器先接4-20mA变送电路,将输出电压值变送成4-20mA的变化电流,再在接收端通过MCU的ADC来读取精密电阻电压。有时候在静止情况下,ADC(10位)读取到的电压数值有点波动。不知道这种传感器靠谱不哦?
电位器参数如下图所示: (注意到其中一个独立线性公差,应该会影响测量精度)

3、霍尔角度传感器,看某宝上说能到到12位测量精度,输出的同样是0-VCC电压来对应旋转角度值。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线性度,分辨率,稳定性)?
因为角度传感器所在位置距离控制主板位置有一定的距离(3-5m),如果直接传送角度传感器输出电压,在现场应该会耦合进很多干扰。所以需要一个变送方案:
1、角度传感器输出的信号通过4-20mA变送电路进行变送,转换成4-20mA电流,然后在接收端,通过一个12位ADC来采集精密电阻上的电压值来将传感器输出信号进行转换,并最终得到所处角度位置信息。考虑到其中的变送电路部分的误差(变送芯片误差,精密电阻温漂等)可能会加入额外的干扰;
2、角度传感器输出的信号通过一个12位ADC进行电压转换后,再通过数字通讯(RS422,RS485等)方式发送给主控制电路。想问下大家对这种测量情景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
经过和网友的讨论和自己研究,采用了如下方法进行旋转角度测量,该方法装配编程都比较简单,也很精确,14位分辨率,SPI或IIC通讯方式。供大家参考下。

网友A:
线性霍尔传感器,用3个摆成一定角度,好像根据算法就可以算得很准。

网友B:
我感觉用多圈的精密电位器;
不知道楼主要求得到的精度是多少?楼主选择的WDD35D4-5K电气不是1-360度;霍尔角度传感器精度高的成本也很高;
变送方案,个人建议485,当然要看你们实际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用多圈的精密电位器;
不知道楼主要求得到的精度是多少?楼主选择的WDD35D4-5K电气不是1-360度;霍尔 ...

轴只转360度,多圈需要增加增速齿轮,与其这样,允许加增速齿轮的话,1024分辩率的编码器也够用了.弄对1:4的齿轮(皮带轮也行),主轴转1圈,编码器转4圈,数脉冲个数就能控制位置了.
用齿轮付要注意啮合间隙引入的误差.其实用同步齿形带很合适的,没有空程误差,安装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霍尔传感器,用3个摆成一定角度,好像根据算法就可以算得很准。

没听说过,可以查下。还要捣鼓算法和安装位置,可能会比较折腾点,有直接输出角度数据的传感器最好了。;P

网友D:
某宝    485接口的  288  14还是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用多圈的精密电位器;
不知道楼主要求得到的精度是多少?楼主选择的WDD35D4-5K电气不是1-360度;霍尔 ...

多圈的精密电位器,意思还是推荐使用电位器进行角度测量啊?电位器角度传感器的精度,线性度感觉比霍尔的要差些。工控上还是看到一些使用精密电位器作为旋转角度测量的,不知道是否比较普遍?我的应用中要求测量精度大于等于0.1°。WDD35D4电位器确实不是1-360°的,但是机械旋转是可以1-360°的。我在网上淘了一个霍尔角度传感器,12位的,90个大洋,比电位器贵了两倍。。。。变送方案,我也觉得485的好些。4-20mA变送方式,我认为在变送和传输过程中容易引入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只转360度,多圈需要增加增速齿轮,与其这样,允许加增速齿轮的话,1024分辩率的编码器也够用了.弄对1:4的 ...

数脉冲个数的方式需要一个零点吧,可我这里上电不能回零哦,就这儿纠结,不然上电直接回零,再计算步距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68.L8Dyen&id=524455048036&ns=1&abbucket=1#detail

嗯,这个传感器不错,连通讯时序和详细接口电路都有。不过怎么都没人买过,价钱在12位绝对值编码器中绝对算低的了。:o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脉冲个数的方式需要一个零点吧,可我这里上电不能回零哦,就这儿纠结,不然上电直接回零,再计算步距就 ...

有1024bit带零位的编码器

网友F:
加减齿速轮,增加角度分辩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加减齿速轮,增加角度分辩力

增速才对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1024bit带零位的编码器

还是没明白T叔说的是哪种传感器,带零位的一般是增量传感器吧,绝对值传感器就只看到一个分辨率参数。增量传感器的零位不知道能作何作用,可用于上电立刻就能获取当前所处旋转位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明白T叔说的是哪种传感器,带零位的一般是增量传感器吧,绝对值传感器就只看到一个分辨率参数。增 ...

〓◆ 光电编码器 38页 3.3M ◆〓 , tyw收集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减齿速轮,增加角度分辩力

这个我同意T叔的观点,应该是要增速吧;P。就是说旋转的轴上套一个大齿轮,编码器上套一个小齿轮,两个咬合好后。轴旋转一定角度,对应的编码器上转动的角度更多,也就变相细分了角度检测。此方法好在可以用低分辨率的传感器进行较细的角度检测。但上电时,似乎还是不能获取到当前所处的绝对位置信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同意T叔的观点,应该是要增速吧。就是说旋转的轴上套一个大齿轮,编码器上套一个小齿轮,两个咬 ...

还用绝对地址型编码器,再增加个低分辨率的(只要知道是第几圈就可以了,可以自己做)两者结合就行

网友E:
比如说用8位的绝对地址编码器+16:1的无间隙增速齿轮,编码器装在高速端,再在低速端加装不小于4位的绝对地址编码器,就可以准确无误地知道任何时刻的角度。

网友G:
普通编码器,增加一个霍尔元件归零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如说用8位的绝对地址编码器+16:1的无间隙增速齿轮,编码器装在高速端,再在低速端加装不小于4位的绝对地 ...

哦哦,大致明白你说这种方法的意思了。我这个只有1圈的旋转路程,来回1-360°之间。按你这种方法,我可以在低速端加一个低分辨率的绝对值编码器,高速端再加一个10位的,再加上齿轮配比的话,就可以做到和游标卡尺一样的测量效果。旋转角度绝对值=低速端绝对值编码器数值+高速端绝对值编码器数值/放大倍数。这种方法确实能兼顾上电不能回零的要求和使用低分辨率编码器实现较为有性价比的方案。:lol

tyw
这个方案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光电编码器 38页 3.3M ◆〓 , tyw收集整理

谢谢T叔的这个资料,网上就没找到介绍得这么详细的。实在是太给力了。:lol 仔细看下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哦,大致明白你说这种方法的意思了。我这个只有1圈的旋转路程,来回1-360°之间。按你这种方法,我可以 ...

老弟,拆过闹钟没有?注意必须是指针式,不能用数字式。
指针闹钟,读秒是一个刻度,读分是一个刻度,读时是一个刻度,秒针轴分针轴时针轴,三个轴是齿轮传动联接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弟,拆过闹钟没有?注意必须是指针式,不能用数字式。
指针闹钟,读秒是一个刻度,读分是一个刻度,读 ...

指针式,数字式?没明白什么意思。你是说两级角度测量之间是要联动的意思吗?我想是要如此的。联动的话,要保证小齿轮的周长是大齿轮周长的一个特定分值(1/大齿轮上主轴编码器输出最大值),这样小齿轮转一圈,就对应大齿轮转一个分辨率的角度。不过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过于复杂了,还是先试下电位器和霍尔角度传感器吧。:Q

网友H:
引用 楼主:
指针式,数字式?没明白什么意思。你是说两级角度测量之间是要联动的意思吗?我想是要如此的。联动的话,要 ...

指针式钟表,即机械式钟表,靠发条、重锤等为动力,摆锤或者摆轮游丝定时的钟表。
数字式钟表,指电池为动力,石英晶体定时,集成电路分频,液晶或者数码管显示的钟表。

指针式钟表,时针分针秒针均由齿轮传动。
我无非要说明tyw兄的建议,就是指针式钟表的结构。

网友D:
TB 上的价格~~~~ 不高阿~~~~  直接上 14位的把。。。省事

绝对值编码器 RS485接口

12位的精度,看看起来还是让系统有摇摆的可能, 上 14位 余量充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指针式钟表,即机械式钟表,靠发条、重锤等为动力,摆锤或者摆轮游丝定时的钟表。
数字式钟表,指电池为 ...

:P

楼主:
引用 网友D:
TB 上的价格~~~~ 不高阿~~~~  直接上 14位的把。。。省事

这个价格,是便宜了很多。我之前说的是欧姆龙的,而且还只能达到10位。可以考虑入手一个先试一下。:lol,14位的肯定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TB 上的价格~~~~ 不高阿~~~~  直接上 14位的把。。。省事

其实现在遇到最主要的问题是,不知道应该采用何种方案来实现既能够满足控制要求,又有不错的其他方面特性(如安装,调试,价格,是否主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现在遇到最主要的问题是,不知道应该采用何种方案来实现既能够满足控制要求,又有不错的其他方面特性 ...

具体条件~~~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条件~~~限制

实现水平面的旋转角度测量,要求达到的测量分辨率为:0.1°及以上;测量范围为1-360°;上电不能回零,即上电就知道当前所处的角度位置,不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现水平面的旋转角度测量,要求达到的测量分辨率为:0.1°及以上;测量范围为1-360°;上电不能回零,即 ...

用1个eeprom保存位置信息.(前提是关机后结构不会变动),相当于一把卷尺,调试时标定0位,以后转动的角度全部记录在案.

网友I:
激光射入被测转轴镜子上,测角度。引力波都可以测得出来。你说精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个eeprom保存位置信息.(前提是关机后结构不会变动),相当于一把卷尺,调试时标定0位,以后转动的角度全部 ...

关机前后结构不会变动 ,这点不能保证。谢谢T叔的书,现在准备先用12位绝对值编码器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激光射入被测转轴镜子上,测角度。引力波都可以测得出来。你说精确不。

我就知道,在要求里没有注明 “最好要有很高的性价比”,就会这样。:lol

网友J:
MLX90316  ????

这个14bit分辨率的芯片

网友K:
在360度范围内弄2-3个基准点,每次转到这个位置就校准一下。其它时候就直接计数好了,检测到掉电,立即将当前位置角度写入EEPROM,下次上电再读出来。

网友L:
用高精度的加速度传感器,也可以直接获得上电时的状态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这个就  绝对值。。。编码器就是了,

嗯,绝对值编码器应该是比较实在的方案了。谢谢所列数据对比和说明,14位比12位在0.1°的单位里细分更多,自然能够测量得到更精确的角度数值,这在系统上电获取角度值时肯定是更好的,有助于之后更精确地计算角度旋转时的待旋转角度量。我想知道,采用两种位数的编码器在实际的旋转控制中,可能带来的总的误差分别为多少?首先,单就测量误差(实际角度值和测量角度值之间的)来说,14位的测量误差即为其分辨率:0.021°左右,12位的为0.087°左右,好在绝对值编码器的误差不累积。而我实际旋转控制精度目前为0.1°,在算法中,我会比较0.1°的后一位数值是否大于5,以进行四舍五入,对于大于0.05°的收上来算成0.1°,不足的舍去。这样移动误差和测量误差最大为0.05°。加上测量误差,那么采用14位编码器最大系统误差为:0.021+0.05=0.071°。采用12位编码器时,系统的最大误差为:0.088+0.05=0.138°。这样计算是否合理呢?: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高精度的加速度传感器,也可以直接获得上电时的状态了啊

加速度传感器能够测量当前所处的旋转角度位置吗?据我所了解的这类传感器,还不能吧。能给一个芯片或例子看下吗?:o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360度范围内弄2-3个基准点,每次转到这个位置就校准一下。其它时候就直接计数好了,检测到掉电,立即将当 ...

“检测到掉电时写入角度位置到EEPROM”这个点子不错,也具有可行性。不过我这里上电是真的不允许一点的错误移动啊,因为这根轴是和其它部位联动的,如果乱动的话,是要出问题的,所以我才说上电即要知道当前角度位置。而且掉电之后,还可能会有机械结构的移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绝对值编码器应该是比较实在的方案了。谢谢所列数据对比和说明,14位比12位在0.1°的单位里细分更多 ...

还得分析,你的机械精度

网友M:
上次有个项目有类似的要求,大致收获有:
1。 欧姆龙算一般精度的,高精度的编码器欧美有专门的产品,就是超级贵,几万一只。
2。 光电编码器对环境温度要求很高,所以精密机床要在恒温恒湿环境下。光电编码器不能室外用。
3。 霍尔原理的传感器也对温度敏感,要采取措施校正。
4。 0。1度的角度传感器精度不低了。要全温度范围达标,实现的成本不会很低。

淘宝上的传感器要好好测试一下!

网友D:
以及这个0.1度 是最终性能还是,基本性能

最终性能不管了, 12位可以分出  0.1度的变化,

基本性能。准确的0.1度。。。。估计 平民货就只有到 14位了  在上~~~好可怕   看他带的参考他们误差指标给出的是多少

网友K:
引用 楼主:
“检测到掉电时写入角度位置到EEPROM”这个点子不错,也具有可行性。不过我这里上电是真的不允许一点的错 ...

那也简单啊,这一部分电路永不掉电就可以了,弄个备用电池嘛。
电池没电就重新找基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检测到掉电时写入角度位置到EEPROM”这个点子不错,也具有可行性。不过我这里上电是真的不允许一点的错 ...

楼主嫌高分辨率光电编码器太贵,但做设计不仅仅要考虑编码器的价格,还要考虑使用低分辨率编码器时需要增加的传动机构的价格。
使用低分辨率编码器,就需要增加一套齿轮(或者齿形带轮)。而且这套齿轮的精度有比较高的机械精度要求,还必须设法消除齿轮间隙(否则根本无法达到角度的测量精度)。这么一套齿轮,估计价格要比高低精度编码器价格之差大得多,更不用说还要考虑齿轮的安装空间、齿轮轴、轴承的安装,等等。仅是消除齿轮间隙,就够你受用了。
猜测:总价格最低的方案,可能正是使用高分辨率编码器方案。

说得好,原来嫌成本高,其实到最后可能是可靠性最高,价格最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MLX90316  ????

这个14bit分辨率的芯片

谢谢啊,这个芯片我查了下,是非接触式的霍尔角度传感器,貌似挺厉害的,工作的时候,需要其上方有一个可以旋转的磁铁吗?会不会很多的霍尔角度传感器里面就是用的这种器件哦?:o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嫌高分辨率光电编码器太贵,但做设计不仅仅要考虑编码器的价格,还要考虑使用低分辨率编码器时需要增 ...

这个当然同意斑竹的意见。满足性能要求的前提下,来看总的系统设计价格。:lol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也简单啊,这一部分电路永不掉电就可以了,弄个备用电池嘛。
电池没电就重新找基准。 ...

意思是将整个角度测量以及记录系统都一直保持供电吗?那需要供电的部分要包括角度测量传感器和MCU哦,这个整起有些多事啊,纠结。。。另没电了的话,就不能进行旋转控制了嘛。。。上电不能乱动,乱动要出事。。。我有点郁闷结构工程师做的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次有个项目有类似的要求,大致收获有:
1。 欧姆龙算一般精度的,高精度的编码器欧美有专门的产品,就是 ...

谢谢分享经验啊,这个着实是干货。:lol 光电编码器还对环境温度有要求啊,那还真有些麻烦,我这儿的应用还真不能保证温度湿度不变,而且变化还很明显。相比下,基于霍尔原理的角度传感器对温度的敏感会不会低一些呢?有什么大致方向的措施用来进行霍尔传感器的温度校正呢?我在淘宝上看到一个这种霍尔角度传感器,看下是你说的那类吗?

网友N:
还可以看看旋转变压器,“因为旋转变压器具有无可比拟的可靠性,以及具有足够高的精度,在许多场合有着不可代替的地位,特别是在军事以及航天、航空、航海等方面。 ”但是比光电的编码器要复杂。

《旋转变压器原理及应用》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J0z2uGmTjyP58Efi-Fi

网友O:
上电控制装置按固定方向旋转,累计A\B相脉冲,检测到Z零位脉冲时可得到开机时的精确角度,然后再驱动装置回到开机时的位置。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经验啊,这个着实是干货。 光电编码器还对环境温度有要求啊,那还真有些麻烦,我这儿的应用 ...

给你点建议:
1. 尽量采用现成的传感器,先去找符合要求的传感器,不要去发明传感器。
如果符合要求的传感器价格太贵,那么或者是你产品价格定低了,或者是你的技术方案有问题。很多变通方案其实都是不通的,或者将来性能衰减,或者售后,维护,配件会增加很多隐性成本。
2。 本来想给你推荐旋转变压器的,我们最后找到的解决方案,怕有广告嫌疑,所以上次没有说。前面有人提到了,所以我给你推荐一个厂商: 上海赢双电机有限公司。适合室外环境,包括宇航军工,精度可以做到0.1度,由旋转变压器和解码器组成。我们后来因为成本问题没有采用,我们改方案了。

网友P:
看了楼主的要求,没有提到是否需要旋转圈数,也没有提到采样速度。
那么我有个低成本的方法,用加速度传感器计算倾角的方法计算角度。如果你的应用是垂直于地面旋转,那么这个方法直接可用。如果水平于地面旋转,则需要加装转换90度旋转方向的机械机构。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速度与精度成反比,如果速度要求不高,比如采样1次/秒,则精度可以达到0.01度。
优点是直接输出绝对角度,不需要某个参考点。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啊,这个芯片我查了下,是非接触式的霍尔角度传感器,貌似挺厉害的,工作的时候,需要其上方有一个可 ...

你索的没错,便宜的 低速的 绝对值编码器就是用这个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K:
那也简单啊,这一部分电路永不掉电就可以了,弄个备用电池嘛。
电池没电就重新找基准。 ...

这种方案就别想了,精密机械不会这么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P:
看了楼主的要求,没有提到是否需要旋转圈数,也没有提到采样速度。
那么我有个低成本的方法,用加速度传感 ...

则需要加装转换90度旋转方向的机械机构。

这个机构的成本会不会贵过。。。。。。你这部分的电子方案成本 10倍或100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还可以看看旋转变压器,“因为旋转变压器具有无可比拟的可靠性,以及具有足够高的精度,在许多场合有着不可 ...

嗯,谢谢。我看了一下,确实能够实现很高的精度,而且还能够测量转速。但控制起来很复杂,完全没这方面的概念。⊙﹏⊙b汗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上电控制装置按固定方向旋转,累计A\B相脉冲,检测到Z零位脉冲时可得到开机时的精确角度,然后再驱动装置回 ...

谢谢斑竹的意见,只是我这儿上电就需要即刻知道当前所处的旋转角度位置,再根据当前所在的角度位置,决定进行后面的初始化,不然可能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给你点建议:
1. 尽量采用现成的传感器,先去找符合要求的传感器,不要去发明传感器。
如果符合要求的传感 ...

谢谢建议。我这要求其实也不高,肯定有现成的传感器满足需求的。大家都提了很多不错的点子,要弄明白这个问题还是要亲自试验了才会更明白。那个旋转变压器,我也看了ztb网友的资料和那家公司的产品页,东西是挺好,不过看你们都没采用,想想我还是先试下手上现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索的没错,便宜的 低速的 绝对值编码器就是用这个东西

看来我不用拆手上的这个霍尔角度传感器了,原来很多是如此原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了楼主的要求,没有提到是否需要旋转圈数,也没有提到采样速度。
那么我有个低成本的方法,用加速度传感 ...

旋转圈数是单圈的,位置信息获取只在需要的时候(如上电和旋转运行后的误差补偿),旋转角度测量是在水平面的。之前没用过加速度传感器,看网上的资料,确实可以如你所说的那样来测量,有点麻烦的就如同@jrcsh在下面所说,这个90度换向机构的精密度不好办。我再研究下这个方案,非常感谢这个点子。

网友M:
引用 网友P:
看了楼主的要求,没有提到是否需要旋转圈数,也没有提到采样速度。
那么我有个低成本的方法,用加速度传感 ...

精度可以达到0.01度
有产品型号和资料吗?
价格如何
我正好在找这个东西,速度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及这个0.1度 是最终性能还是,基本性能

最终性能不管了, 12位可以分出  0.1度的变化,

编码器估计14位就到极限了。图示什么意思,没看明白。囧

网友Q:
900线增量式编码器+4倍频+电池即可。
实际可以选1000线编码器,电池选锂电池,自动充电。

网友P:
引用 网友M:
精度可以达到0.01度
有产品型号和资料吗?
价格如何

芯片型号MPU6050,价格10元以下吧。淘宝上面一大堆,PDF也好找。
分辨率基本上取决于滤波算法,实测可以做到0.005度。0.01度是容易达到的。
前面说是精度说错了,应该是分辨率。
至于积分线性度和差分线性度则不知道,我也没有条件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编码器估计14位就到极限了。图示什么意思,没看明白。囧

误差值阿   误差级别

我觉得你要提供驱动链路上的参数出来, 看看, 有没有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P:
芯片型号MPU6050,价格10元以下吧。淘宝上面一大堆,PDF也好找。
分辨率基本上取决于滤波算法,实测可以 ...

MPU6050...... 温飘和自身的漂移不止0.01度了

网友R:
旋转变压器,不知道精度如何?

光电编码器。我知道长春光机所(光电所?)比较厉害,好像可以到19位。

楼主:
引用 网友R:
旋转变压器,不知道精度如何?

光电编码器。我知道长春光机所(光电所?)比较厉害,好像可以到19位。

那有点厉害啊,编码器多加一位,都是成倍的刻度啊。

网友S:
告诉你个好办法,不过,做到后,请大家吃饭,你附近的就行。

光学反射法!  在你的装置上贴上一个或几个反射镜,
用激光照射,然后,用线性ccd接手,用三角法算角度。
用这种办法别说0.1度,就是0.001度也能做到,前提是,距离足够长。

具体你自己算吧。线阵ccd测量能到um级别。可能很短的距离就能做到0.01度。
优点:极高的精度,极低的成本,硬件简单易做
缺点就是:
1 算法得用三角函数,嘿嘿,这个估计很多人忘光了。
2 得会线阵ccd的硬件设计软件编程

网友S:
还有,用旋转镜扫描法,这个结构更简单,但算法更复杂。
只需要几个磁铁,加上一个激光管,几个塑料管,一个接收器,
一两片镜子,很小的。几分钱。
外加放大电路和单片机能算出来。
不算单片机,2-3块钱,算上单片机多家2-3块钱。

网友R:
引用 楼主:
那有点厉害啊,编码器多加一位,都是成倍的刻度啊。

19位可不是靠划线实现的。

需要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甚至用到DSP。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还有,用旋转镜扫描法,这个结构更简单,但算法更复杂。
只需要几个磁铁,加上一个激光管,几个塑料管,一 ...

谢谢建议。或许量大了会考虑这种方式,前期就按这个思路整,恐怕整出来要花不少时间精力;P

楼主:
引用 网友R:
19位可不是靠划线实现的。

需要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甚至用到DSP。

哦,其实也是哦。旋转编码器都可以通过倍频来提高分辨率,应该是如此的。;P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还有,用旋转镜扫描法,这个结构更简单,但算法更复杂。
只需要几个磁铁,加上一个激光管,几个塑料管,一 ...

可能还是有点靠谱,以前我待过的一家公司就用干簧管配合电路就能测量旋转圈数,半圈数。同样有点简约但不简单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S:
告诉你个好办法,不过,做到后,请大家吃饭,你附近的就行。

光学反射法!  在你的装置上贴上一个或几个反 ...

不至于这么来折腾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误差值阿   误差级别

我觉得你要提供驱动链路上的参数出来, 看看, 有没有意义

看明白了。还会用Solidworks啊,佩服哦:o

楼主:
引用 网友S:
告诉你个好办法,不过,做到后,请大家吃饭,你附近的就行。

光学反射法!  在你的装置上贴上一个或几个反 ...

版主,我搜了一下线性CCD,发现飞思卡尔那个车赛用得比较多。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线性CCD可以用来精确测量距离吗(1mm误差及以内),我觉得车赛里应该要用到测距吧。

网友R:
引用 楼主:
版主,我搜了一下线性CCD,发现飞思卡尔那个车赛用得比较多。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线性CCD可以用来精确测量 ...

CCD的测量精度主要由系统决定,比如光路和几何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R:
CCD的测量精度主要由系统决定,比如光路和几何结构。

我看之前那个飞思卡尔车赛上也就用了一个线性CCD传感器,难道只是为了辨别赛道的黑白色吗?如果要配合实现高精度距离测量,还需要其它部分配合才行,有什么推荐资料吗?谢谢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看之前那个飞思卡尔车赛上也就用了一个线性CCD传感器,难道只是为了辨别赛道的黑白色吗?如果要配合实现 ...

比如前面放一个反射镜片,
改变入射光的角度,镜子会折射到别的像素上,
镜子离器件距离越远,则跳跃越大。
所以,镜子起到“放大角度”的作用。

搜下“线阵CCD",最好是校园网,可以找到大量论文。

网友J:
zhinengcheng 的CCD 只有128点 分辨率 ,只能测个一般精度

网友S:
4096的线阵ccd都是很一般的,10年前,4096的线阵ccd都很普及了,估计现在的得几万的吧。
线阵ccd的点距离是um,不是mm,mm的1/000 ,不过,得有光学配合。可以放大也可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S:
4096的线阵ccd都是很一般的,10年前,4096的线阵ccd都很普及了,估计现在的得几万的吧。
线阵ccd的点距离是 ...

看来用CCD进行短距离精确测距很有研究价值,去翻看下有没有相关的论文。谢谢指点了。

网友D:
如果是只要一个静止下的数据, 14位 可以以考虑

如果是动态的。。。。就必须考虑整个驱动链路对应得了不,能达到不了

...  你的驱动链路的数据了 ?

什么电机    最小转角最多少   (比如步进 0.75度)

变速箱  有没有, 回差多少, 变速比多少

链路上有没有其它关联的 变速机构.   设计得好也可以以从变速机构中采用双编码器,差额出要的角度

网友S:
引用 楼主:
看来用CCD进行短距离精确测距很有研究价值,去翻看下有没有相关的论文。谢谢指点了。 ...

20多年之前的老技术了,技术没新旧,合用就好。
以前测距很经典,改成角度,动动脑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S:
20多年之前的老技术了,技术没新旧,合用就好。
以前测距很经典,改成角度,动动脑筋就好。 ...

之前没怎么接触过精密测距。还老技术了啊,可能会比较好找资料点。。。

网友T:
不好意思来晚了。
其实这个问题在做运动控制的人当中还是很常见的,我推荐一个用过的器件吧,性价比还可以的,
而且支持转轴与传感器分离安装,可以采用更简单的机械结构。
奥地利微电子公司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不过这一是家在传感器集成电路领域很有名的企业。
资料地址:
Magnetic Rotary Position Sensors
楼主可以翻一翻,数字接口、脉冲输出,各种位数的器件都有。
使用时,转轴上贴一个一对极的小磁钢就行了,芯片正对磁钢安装就行。
这个东西性价比也不错,亲测可用。
还有一家被英国雷尼绍公司收购的RLS公司,也有类似的产品,楼主可以在雷尼绍的主页上逛逛(雷尼绍自己本土产的东西不太建议买,海德汉的也是,毕竟价格太高)。

网友U:
引用 网友C:
轴只转360度,多圈需要增加增速齿轮,与其这样,允许加增速齿轮的话,1024分辩率的编码器也够用了.弄对1:4的 ...

这个思路好,学习了.以后玩具上用.

网友V:
推荐使用AS5600磁角度传感器。

网友W:
建议使用磁旋转编码器

楼主需求是:量测分辨率<=0.1°我的建议是:AS5145H(磁旋转编码器),12-bit Programmable Magnetic Rotary Encoder
首先声明不是打广告:victory:,因为很好用所以借楼主的版面介绍给大家!
这是“一款无接触式磁旋转编码器,用于精确量测整个360°内的角度。”
注意这是“一个片上系统,在单个封装内整合了集成式Hall原件、模拟前端和数字信号处理功能。测量角度时只需简单地配备一个在芯片中心上方or下方旋转的双极磁铁即可。”(磁铁安装在转动轴上)
优点:无需校准不必温度补偿,无接触检测,应用环境严酷也可;有绝对角度输出,掉电再上电,位置信号不变,(绝对角度信号可选择串行接口输出和PWM输出);还有可编程选择的增量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需求是:量测分辨率

谢谢建议,看了下这颗芯片,确实是非接触的霍尔旋转编码器,看资料上的精度指标,那肯定是足够的。看某宝上基本上是20多一片,有空搞一个来试试。

网友X:
楼主,从你的发言看出来你做了不少功课。但是做方案有时候知识面的全面跟知识面的深度非常重要。
这里你其实有几个问题泛泛而谈感觉都没有什么问题,并且感觉还都是那么回事,其实里面暗藏的陷阱还蛮多的。
其中第一条编码器你的计算方式就有问题,1024的编码器是10线的,但是真正工业里面做的时候可以采用双沿触发模式跟4沿触发模式用于计量角度,及在A\B交叉的每一个上升下降沿都可以用于判断角度,也就是说1024的可以做细分到1024×4=4096度,这样成本上就下来了。但是我关心的是你要求上电的时候能**角度,如果在断点后角度有动过那编码器方式就不行,就只能电位器跟角度传感器了
电位器方式可靠性相对不是看好。应为里面受温度影响比较大,优点就是上电的时候能直接**角度
个人判断下来直接使用角度传感器最好。单纯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测量角度的,所以叫角度传感器。这个就是直接解决你问题的传感器,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做工也产品其实陈本真的有那么铭感吗?我个人现在是持怀疑态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从你的发言看出来你做了不少功课。但是做方案有时候知识面的全面跟知识面的深度非常重要。
这里你其 ...

谢谢你的意见。确实,我之前并没有做过角度检测相关设计,所以只能按照我的要求和预想来大致说一下可能要怎么做,也非常高兴有这么多朋友都给出了不错的建议。绝对值编码器的细分我还没查到过这方面资料,我还以为只有旋转编码器可以这样做.(⊙﹏⊙)b。我现在用的也是角度传感器,不过即便是角度传感器也分很多种,比如我现在用的霍尔角度传感器,还有绝对值光电编码器和前面网友提到的磁变压传感器应该都算吧?不知道你所说的角度传感器还指其它哪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不好意思来晚了。
其实这个问题在做运动控制的人当中还是很常见的,我推荐一个用过的器件吧,性价比还可以 ...

嗯嗯。居然之前没看到回复,抱歉了。浏览了一下连接,这家公司的磁旋转位置传感器一系列都挺不错的,估计很多成品的霍尔角度传感器就是用的这类似芯片吧。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用这个芯片的时候,一般选择采用哪种数据通信方式(SPI,IIC,PWM)来进行数据通信呢?
PWM方式下貌似只能进行数据读取,而不能进行参数设置?
输出的PWM信号直接通过电容平滑处理后,读取电压值就可以了吗?看芯片手册上说,PWM方式的误差较大哦?
另这个由磁钢和传感器组成的角度测量系统有必要密封在一个铁盒之类的东西哩来屏蔽外部电磁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推荐使用AS5600磁角度传感器。

谢谢,之前没看到回复,和楼上 cauhorse朋友 推荐的是同一家公司的,确实挺值得一试的,就是不知道是否容易受外部干扰

网友T:
引用 楼主:
嗯嗯。居然之前没看到回复,抱歉了。浏览了一下连接,这家公司的磁旋转位置传感器一系列都挺不错的,估计 ...
专门的芯片,根据你能用到的总线接口资源来考虑,一般会用I2C或者SPI,这个比较方便,如果你的芯片有QEI,比方以前老用C2000的DSP,那直接把正交编码信号接上就好了,但是,这个是增量式的,为了测量方便,一般都是首次上电时回一次原点,掉电前把角度再写到铁电里去;
器件参数就用总线设置,一般也不用怎么调整;用IO来模拟也是可以的,没有用过PWM方式;
磁铁安装不用专门做屏蔽,当然有个罩子做个防护更好,检测部位的磁密一般都超过400高斯,有些使用强磁永磁体,没有碰到过干扰导致无法工作的问题。
永磁体安装注意事项一般说明书上有写。
奥微的器件实际的确有限制,比如传感器芯片与永磁体之间的距离是有比较严格的限制的,
如果使用场合中轴向跳动比较大,也可以考虑用隧道磁电阻传感器:
这个江苏多维的器件:
TMR角度传感器
对它工作时永磁体离传感器的距离印象深刻,但是解角的精度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输出也是正交正弦信号,需要你自己做内插,不过如果MCU没有QEI,这个用ADC也能查表解算角度。
离轴式磁编码器件,iC-Haus公司有一堆,不过不一定能方便地买到:
iC-Haus磁旋转编码器
RLS公司的OnAxis器件,我用过13位的,性能也非常好,价格也不算贵;
RLS离轴式磁编
Renishaw的销售称,RLS的器件在片内霍尔的布置数量、修正精度上比奥微的要好,抗噪能力也要强一些;
我没有类似的器件,没有对比过;不过一般奥微的器件确实要便宜一点。
以上都是永磁体与传感器分开安装的类型,工况不恶劣的话,用一个绝对式光编也可以了。还有,分辨率与精度是两码事,所以在选用传感器时先看规格书的说明;如果对分辨率要求高,上面一些器件是带正弦输出的,
自己做内插的话,可以得到很高的分辨率,但是精度不会有甚变化。

网友U: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看了下这颗芯片,确实是非接触的霍尔旋转编码器,看资料上的精度指标,那肯定是足够的。看某宝 ...

怎么我看到的都是100多一片?要不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L:
静止状态的角度,由重力加速度的三轴分量可以准确得到。
我有板子可以测量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L:
静止状态的角度,由重力加速度的三轴分量可以准确得到。
我有板子可以测量通讯。
...

不知你说的和67楼ctsdswk朋友说的是否是同一个意思,对于水平面的旋转角度,这种方式也能准确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专门的芯片,根据你能用到的总线接口资源来考虑,一般会用I2C或者SPI,这个比较方便,如果你的芯片有QEI, ...

谢谢讲解,计划先用AS5048做一个Demo板来测试一下,SPI连接方式。只有试一下,心里才能有一个谱儿。

网友Y:
引用 网友Q:
900线增量式编码器+4倍频+电池即可。
实际可以选1000线编码器,电池选锂电池,自动充电。 ...

可行,关键是编码器要非常省电

网友Y: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案就别想了,精密机械不会这么搞的。

说错了,精密机械还就是这么搞的,
增量编码器和绝对位置编码器在复杂度上不是一个量级的。尤其是精密的位数高的编码器
如果增量编码器加一个电池,就构成了绝对传感器。复杂度降低很多。
像YAMAHA的水平多关节机器人就是这么搞的,4个编码器加了4个独立的电池供电。
还有就是偶们用的数显游标卡尺,关机的时候也能记录到位置的移动。一个纽扣电池就能用上以年记的时间。
如果配上大容量一次锂电池,应该能做到寿命期内不更换电池了。

网友Y:
另外,还有一套方案,就是,这个东西不让动,可以用另一个会动的东西去碰它,碰到之后就知道位置了。
如果这个会动的东西成本小于编码器的成本,也算一个可行的方案。

网友Z:
绝对性编码器,选个十位的,四分频电路,直接搞定。

网友Z:
选个10位的绝对性编码器,四分频电路,直接搞定

网友AA(2016-03-20):
看看数显卡尺呢?
这东西我也觉得很怪。
随时你打开就知道当前的位置

网友AB:
步进电机+减速机+编码盘

网友AC:
转速慢的可以用霍尔传感器,快的还是用旋变好了,前年给人做过一个旋变转ABZ输出的板,可随时读绝对位置,因PLC速度慢,调成只输出12bit,快了丟脉冲,实际可以输出14或16bi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转速慢的可以用霍尔传感器,快的还是用旋变好了,前年给人做过一个旋变转ABZ输出的板,可随时读绝对位置, ...

嗯,很中肯的建议,谢谢。现在我用的霍尔在做,效果还不错,主要是上电时需要一个角度位置以及一个旋转动作完成后,需要一个反馈量以判断和修正。旋边也确实挺不错的,不过用在要求比极高的场合会更合适。

网友AD(2017-09-14):
楼主,问一下你的 “轴进行1-360°的旋转,能够做到的旋转控制分辨率为0.1°” 是通过步进电机实现的不

网友AD:
请问你的根轴进行1-360°的旋转,能够做到的旋转控制分辨率为0.1°(即能够以0.1°为单位进行移动,已实现)。是 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请问你的根轴进行1-360°的旋转,能够做到的旋转控制分辨率为0.1°(即能够以0.1°为单位进行移动,已实现) ...

对头,步进电机控制加角度传感器,构成闭环反馈

网友AD:
你是怎么保证它是0.1°为单位旋转的。检测手段是什么,请问一下。

网友AE:
精确测量角度的,可以使用旋转变压器,这在航天和军工上面是标准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E:
精确测量角度的,可以使用旋转变压器,这在航天和军工上面是标准应用。

旋变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成本高,结构复杂,一般的商用,哪需这么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