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 proteus和keil问题

楼主(2016-02-18):
按照网上的方法keil4能正确添加如图  可是proteus 8.0中enable remote debug monitor 选项前面没有勾 无法选择 导致不能keil调试时出现错误,不能进行调试

楼主:
前面没有勾 不能选择  如何解决呢

楼主:
IAR  FOR 8051  ,,KEIL FOR 8051这两项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快疯了

网友A:
不行的话就换个旧的版本,经典的7.8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话就换个旧的版本,经典的7.8就可以了。

实在不行也有这样了,

楼主:
不纠结了,直接换成7.8,搞定了

楼主:
这是用在PROTEUS 中I2C DEBUG看到的数据   从机一会有应答一会无应答是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