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的USB设备OUT流控问题

楼主(2016-02-18):
芯片文档里,只说了IN传输的几种模式,如果我想实现OUT端点的流控,要如何处理。
也就是PC发送的数据,我想等之前的数据处理完后,再继续接受
芯片文档里,没有提到如何设置OUT的NAK状态

网友A:
USB还是比较麻烦的啊,找一下代码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还是比较麻烦的啊,找一下代码看看吧

USB如果文档写清楚的话,其实并不麻烦
我们用ST的倒是一直没出过问题

网友B:
OUT不需要设置,硬件收完一个64自动置忙了,只有在你清接收标识时才会继续发来数据。其实对咱单片机来讲,IN的几种模式没什么用,只是告诉主机,方便主机驱动有针对性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不需要设置,硬件收完一个64自动置忙了,只有在你清接收标识时才会继续发来数据。其实对咱单片机来讲,I ...

是RXPKIF的标志吗?如果不清的话,是否会一直中断?

楼主:
多谢,貌似搞定了,用这种方式实现了流控,不过这些应该都写到文档里
我原来以为读取EP数据后,才会使能接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貌似搞定了,用这种方式实现了流控,不过这些应该都写到文档里
我原来以为读取EP数据后,才会使能接 ...

读取EP数据是不是也在USB中断里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取EP数据是不是也在USB中断里面呢

是芯片限制吗?EP数据读取一定要在USB中断里

网友D:
in和out是对应的吗,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和out是对应的吗,不是太懂

不明白,IN是IN,OUT是OUT
新塘文档里,IN的几种流控方式写的很清楚,但是OUT的流控,只字未提

网友E:
好像ST这方面的资料和代码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