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是可以用来干嘛的呢

楼主(2016-02-18):
MPU是可以用来干嘛的呢,一直听说这个MPU很重要的,但没用过

网友A:
1. 栈保护
2. 安全数据保护
3. 配合SVC实现独立的应用程序(像电脑一样)

网友B:
MPU有两种意思,微处理器和内存保护单元。MPU是单一的一颗芯片,而芯片组则由一组芯片所构成,早期甚至多达7、8颗,但目前大多合并成2颗,一般称作北桥(North Bridge)芯片和南桥(South Bridge)芯片。MPU是计算机的计算、判断或控制中心,有人称它为”计算机的心脏”。

网友C:
微机中的中央处理器(CPU)称为微处理器(MPU),是构成微机的核心部件,也可以说是微机的心脏。它起到控制整个微型计算机工作的作用,产生控制信号对相应的部件进行控制,并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D:
看看这篇**,CPU、MCU、MPU、DSP的区别和介绍,没有权限,上不了链接

网友E:
MPU (Micro Processor Unit),叫微处理器(不是微控制器),通常代表一个功能强大的CPU(暂且理解为增强版的CPU吧),但不是为任何已有的特定计算目的而设计的芯片。这种芯片往往是个人计算机和高端工作站的核心CPU。Intel X86,ARM的一些Cortex-A芯片如飞思卡尔i.MX6、全志A20、TI AM335X等都属于MPU。

网友F:
内存保护单元(MPU)是ARM中配备的有效保护系统资源硬件的一种,提供了内存区域保护功能。

网友G(2016-03-21):
请问一下 新唐里面的EMI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H(2016-04-20):
用来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