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迅为iTOP4412上做Ubuntu扩展硬盘空间实验出现问题

楼主(2016-02-18):
我想请问下我在做虚拟机ubuntu扩展硬盘空间实验时遇到这个问题,如下图所示。
这是个什么问题?

网友A:
命令不正确吧

网友B:
你想完成实验中的哪一步?
自动加载还是运行这个服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想完成实验中的哪一步?
自动加载还是运行这个服务?

的确有可能是这个服务没有启动

网友C:
命令敲错了~楼主~
要细心一点点才行

网友D:
学习linux前期主要是模仿,要细心

网友D:
我用的是ssh软件!

网友E:
有段时间用win7,共享搞得我好烦~
有时候几下就成了,换台机器搞半天不成!
后来直接用ssh了

网友D(2016-03-25):
楼主结贴给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