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8 短距离稳定传输最大速率可达到多少?

楼主(2016-02-18):
做数据采集,9.6Kbs/S的速率已经相对比较稳定,如果做大数据短距离稳定传输,这个芯片空中传输最大速率可达多少,请问有没有大牛做过实验。

楼主:
400多M 高速率传输 不知道到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期待找到答案。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参考一下

CAN总线通讯距离跟通讯波特率的关系
波特率/Kbps   1000    500    250    125    100    50        20        10
最大距离/m      40      130    270    530    620    1300    3300    6700

在现场使用中,通讯距离与理论值有较大差距。在具体的使用中应该进行测试验证。

PROFIBUS-DP现场总线的接口是RS485的物理接口方式,它传输的电缆长度与波特率的理论关系见下表:
数据传输速率(kbit/s)     最大网段长度(m)
9.6                               1200
19.2                             1200
45.45                           1200
93.75                           1200
187.5                           1000
  500                             400
1500                            200
3000                            100
6000                            100
12000                          100

网友C:
想要高速短距,用2.4G信道。1G以下的信道不适合高速通迅。

网友D:
SI4438是啥玩意?433的无线芯片?
如果是,可以自己计算,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不同带宽不一样)、天线增益、空中衰减(和距离有关,是否视距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高速短距,用2.4G信道。1G以下的信道不适合高速通迅。

有些场合不能使用2.4G;我们想用这个400多M无线做程序升级通道,MCU程序大概100K左右,想问问各位大牛,在短距离传输时候,速率与丢包率平衡点大概在什么范围,这样好让自己调试时心里有个谱。

楼主:
欢迎老T叔留下你伟岸的背影: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些场合不能使用2.4G;我们想用这个400多M无线做程序升级通道,MCU程序大概100K左右,想问问各位大牛, ...

程序升级对传输带宽要求不高,无非是快慢而已,可靠性才是要考虑的,这个应通过合适的协议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