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KL02Z32的PORTA中断唤醒VLPS有时不行”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6-02-18):
ps, KL02Z, TI, ni, se

在睡眠之前打开要打开的IO口中断,清楚中断标志位
/*******************************************************************************/
void GotoVlps(void)
{
        PORT_HAL_ClearPortIntFlag(PORTA);
        PORT_HAL_ClearPortIntFlag(PORTB);
        INT_SYS_EnableIRQ(PORTA_IRQn);
        INT_SYS_EnableIRQ(PORTB_IRQn);
        PORT_HAL_SetPinIntMode(PORTB, 6, kPortIntFallingEdge);
        PORT_HAL_SetPinIntMode(PORTB, 7, kPortIntFallingEdge);
        PORT_HAL_SetPinIntMode(PORTB, 0, kPortIntEitherEdge);
        PORT_HAL_SetPinIntMode(PORTA, 7, kPortIntEitherEdge);
        PORT_HAL_SetPinIntMode(PORTB, 4, kPortIntEitherEdge);
        PORT_HAL_SetPinIntMode(PORTA, 12,kPortIntEitherEdge);

        TPM0TOFDeInit();

        if (POWER_SYS_SetMode(kKlxxVlps, kPowerManagerPolicyAgreement) != kPowerManagerSuccess)
        {
        }
        PORT_HAL_SetPinIntMode(PORTB, 6, kPortIntDisabled);
        PORT_HAL_SetPinIntMode(PORTB, 7, kPortIntDisabled);
        PORT_HAL_SetPinIntMode(PORTB, 0, kPortIntDisabled);
        PORT_HAL_SetPinIntMode(PORTA, 7, kPortIntDisabled);
        PORT_HAL_SetPinIntMode(PORTB, 4, kPortIntDisabled);
        PORT_HAL_SetPinIntMode(PORTA, 12,kPortIntDisabled);

        TPM0TOFInit();
}

中断的目的用于唤醒MCU,每一次中断唤醒MCU之后立即关闭中断
/*****************************************************************************/
void PORTB_IRQHandler(void)
{
        INT_SYS_DisableIRQ(PORTB_IRQn);
        PORT_HAL_ClearPortIntFlag(PORTB);

        SysIntFlag = 1;
}

/*****************************************************************************/
void PORTA_IRQHandler(void)
{
        INT_SYS_DisableIRQ(PORTA_IRQn);
        PORT_HAL_ClearPortIntFlag(PORTA);

        SysIntFlag = 1;
}

现在的问题是,PORTB的中断管脚每一次都能唤醒MCU,但是PORTA的中断管脚不是每一次都能唤醒MCU;
当PORTA的中断管脚有动作但是不能唤醒MCU的时候,用PORTB的中断管脚唤醒MCU,在调试窗口可看见
PORTA的中断请求标记!
有没有碰到一样的问题,怎么样才能让PORTA中断管脚每一次都能产生中断唤醒MCU?

楼主:
PORTA产生中断但不能唤醒MCU,当PORTB产生中断唤醒MCU时,也可在仿真窗口看见PORTA的中断标志

PORTA产生中断但不能唤醒MCU,当PORTB产生中断唤醒MCU时,也可在仿真窗口看见PORTA的中断标志 ...

PORTA产生中断但不能唤醒MCU,当PORTB产生中断唤醒MCU时,也可在仿真窗口看见PORTA的中断标志 ...